GD32F130时钟输出

楼主(2018-03-21):
1、使用硬件GD32F130G82、软件配置PA8(CK_OUT)输出时钟信号(使用官方固件库)
3、使用示波器测量时钟分别如下:

系统内部8MHz时钟,相对比较精准:

系统内部40KHz时钟,误差非常打,实测只有36KHz左右:

PPL时钟,由外部晶振9倍频而来:

由此可得出结论:
1、内部的40KHz时钟是不准确的,其他的相对准确的多
2、GD32F130系列主频默认是72M(官方选型手册描述是48M)

网友A:
其实手册有这方面的描述, 作为佐证, 感谢楼主的仔细测量和分享了.

网友B:
其实这些时钟不是让你计时的,大部分的工作都不需要准确的时钟,都可以完成,比如好多时序要求的都是一个范围,这个误差根本不算误差

网友B:
楼主的精神值得赞扬,毕竟有时候真滴是需要精确的时间参考。

网友C:
楼主这程测法不太准的

网友D:
误差不是1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程测法不太准的

那还有什么方法去测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