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2540用I/O口检测外部电压以及复位

楼主(2018-03-21):
最近做一个项目,有USB给锂电池4.2V充电,然后4.2V锂电池经过LDO—3.3V给单片机供电
现在需要做2个检测,第一个检测是检测USB_5V输入,第二个是检测4.2V电池电压变化;
采用的硬件电路都是电阻分压的方式,但是程序上面检测5V的时候分压点取得的电压值始终为0
检测4.2V的电平变化也不能实现功能,想问下实现这种功能I/O口需要怎么处理?
另外CC2540复位引脚除了上拉以外还需要做什么处理?我现在硬件一碰复位引脚就会复位。

网友A:
1、电阻分压这种方式,要注意ad口的电阻匹配
2、复位引脚和gnd之间最好放一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阻分压这种方式,要注意ad口的电阻匹配
2、复位引脚和gnd之间最好放一个电容 ...

你好!
1)ad口的电阻匹配是什么意思呢?我其中一个口是AD检测4.2V电池电压从3.6-4.2V变化;第二个口去单纯的检测有没有USB_5V输入
2)复位引脚我有上拉10K电阻,还有一个到地电容102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1)ad口的电阻匹配是什么意思呢?我其中一个口是AD检测4.2V电池电压从3.6-4.2V变化;第二个口去单 ...

前面打错了,不是电阻匹配。是阻抗匹配

网友A:
另外,你用的电容太小了,换105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打错了,不是电阻匹配。是阻抗匹配

电阻分压,我用的100K上拉,510K下拉,是不是电阻太大;
复位电容我明天换一个大一点的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阻分压,我用的100K上拉,510K下拉,是不是电阻太大;
复位电容我明天换一个大一点的试试 ...

电阻太大了。mcu内部带的adc,一般只有十几k或者几十k的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太大了。mcu内部带的adc,一般只有十几k或者几十k的阻抗

那我相应的IO口要怎么处理,做输入是选择上拉还是下拉呢?
C:\Users\yiba\Desktop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相应的IO口要怎么处理,做输入是选择上拉还是下拉呢?

你不是通过adc采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通过adc采样吗?

P0_4口检测电池电压的话是用内部ADC来做的,P0_0口的话只需要判断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