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NMOS驱动问题求助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案子,遇到了以下问题,先上图吧,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很简单的问题,当J5接入负载时,不管D点为高为低MOS都会导通,就算把Q5栅极短路都没有用,包括断开R24R25,依然是这个问题
经过测量发现,Q5的D极电压是负压,然后就想通了,12V经过7805到地,然后再经过MOS管的寄生二极管构成回路,负载导通
那么问题来了,用PMOS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不过PMOS贵,可选择少,不知道各位大神在遇到这种问题时,还用NMOS,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
PS:不好意思,说错了,当J5错接入24V电源时会导通,由于J5接口和24V电源接口相同,这种可能性非常大,所以要想办法避免这个问题:插错了不让MOS导通
已经解决:再串入一个PMOS,这样的话就算负载错接入电源,由于两个不同的寄生二极管方向,PMOSNMOS不会同时导通,问题解决(单PMOS也解决不了负载误接入电源时会导通的问题)

网友A(2018-03-21):
MOS管引脚接反了吧?
不可能存在你说的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引脚接反了吧?
不可能存在你说的回路

mos没有反,是负载插头错插入24V电源插头了

网友:
MOS管弄错了?

楼主:
不是呢,是负载错接入电源了

king5555 + 1 MOS之D丶S颠倒匕。Q4改成光耦输出。5V改到J5阳,J5接限压15V的光耦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