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71外部中断向量表在复位后会不会丢失或改变

楼主(2018-03-21):
STM32L071的片子通过外部中断触发,中断向量表更新完毕未执行中断,而此时恰好独立看门狗或RTC看门狗恰好来到并复位,此时中断向量表中的值会不会被复位清掉或改变?求赐教

网友A:
要看这个向量表在哪儿存了。

网友B:
又不可能同时

楼主:
时间节点赶的比较巧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这个向量表在哪儿存了。

这个怎么看啊 之前没有关注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看啊 之前没有关注过

最简单的就是你试一下,然后用指针去读一下,看看是不是丢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你试一下,然后用指针去读一下,看看是不是丢失了。

现在是只有程序出错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无法跟踪,几乎是死机样子!

楼主:
查明原因了 被外设的大电流给拉得 整个运行异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