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二极管的模型分析 在二极管正极加+VCC电源,二极管负极悬空,此时负极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8-03-22):
在二极管正极加+VCC电源,二极管负极悬空,此时负极的电压是多少?
因为二极管是通过PN结形成的结构,和电阻的模型不同,所以想请教一下,有没有可以更好分析的二极管模型,判断负极的电压。如果使用万用表或者示波器进行测试负极电压,其实已经把二极管和地构成一个新的回路,这样子测试的电压不好判断。
希望各位能够指点一下,谢谢

PN结 闲置或零偏,那就只有 自建电场(微弱)及实体电阻(不大)。

网友A:
V=IR。二极管“负极”对地没有电流,无电压。

@zyj9490 :虽然不能等效,广义上也可以看成一个电阻,因为电阻定义为物质对电流的阻碍作用,不过它不想通常的电阻满足欧姆定律
二极管不能任何埸合等效是一个电阻。
有点偏,如果无穷小电流乖以无穷大电阻,此时的电压多少呢?

网友B:
“在二极管正极加+VCC电源,二极管负极悬空,此时负极的电压是多少?”

按电路理论和二极管的“指数律”模型,二极管负极的电压为“+VCC”。

这里需要注意一点,由于二极管在零电流那个点上的“电阻”很大,致使其负极电压在实际情况下极易受外界影响,包括测量。所有,这个“+VCC”是几乎不可能被测得。

网友B:
另外,在此有必要附加说明一点:

虽然二极管负极对地没有电流,但不能得出其对地没有电压(或零电压)的推断,因为二极管负极此时的对地电阻是“无穷大”。

网友A:
不是玩数字游戏,我想知道:二极管悬空没有电压与二极管接地短路的0电压,有什么区别?这里还是要说清楚点,意思是:无与0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二极管正极加+VCC电源,二极管负极悬空,此时负极的电压是多少?”

按电路理论和二极管的“指数律”模 ...

难道说,PN结可以看成是可变电阻的模型吗?还是有其他的解释,希望告知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道说,PN结可以看成是可变电阻的模型吗?还是有其他的解释,希望告知一下 ...

去了解一下二极管的“指数律”模型,这在几乎任何一本《模拟电路》教科书中都有。

网友A:
仿真实验。

网友C:
引用 楼主:
难道说,PN结可以看成是可变电阻的模型吗?还是有其他的解释,希望告知一下 ...

昨天有个二极管反馈的帖子,和今天这个帖子一样,大师都是大谈什么“指数律”!!!
问题的答案,和这个器件遵循什么律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呢?或者换句话说:遵循平方律难道答案就变了。

本来很简单的问题,用什么律不律的,成功把楼主绕晕!

此时,根本不能用二极管的VI特性线,应回到基本点,物理横型,多子和少子的关糸,自平衡的过程。
昨天1楼电路,如果是2脚输出,说是跟随器还可以。但是1脚输出,用高深理论分析,我不懂。用一般的,要分开正负波分析。其实不分析才明智。

网友C:
电压跟随器,还得在原点处展开分析:

网友C:
一个器件的模型,理论上有无穷无尽多个,到底选哪个,看你计算精度定。
楼主这个电路,能用的模型可以说是人尽可夫了。选用的模型越精确越煞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器件的模型,理论上有无穷无尽多个,到底选哪个,看你计算精度定。
楼主这个电路,能用的模型可以说是 ...

请问一下,能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吗?谢谢

楼主:
这个电路好像和我提的问题有点不一样,请问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

为了说明A、B点悬空无电压。没有歪楼。

网友D:
引用 楼主:
难道说,PN结可以看成是可变电阻的模型吗?还是有其他的解释,希望告知一下 ...

你查一下公式,貌似是偏导的,不纯电阻线性的

网友E:
电源电压+内生性(自稳)电压(随温度变化)。

网友E:
PN结的物理原理没有学好,有一个抗热扩散的漂移电埸存在。这个电埸理论上可以测量的,电流无穷小的电压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PN结的物理原理没有学好,有一个抗热扩散的漂移电埸存在。这个电埸理论上可以测量的,电流无穷小的电压表, ...

这里需明确两点:

1)二极管不仅是个“PN结”

2)这里所谓的二极管不是“光敏二极管”之类的器件。

网友B:
关于在此所涉及的二极管模型,采用二极管的“指数律”模型足矣,且够简单。

其实,这是一个极为基础的《模拟电路》问题。同时也反映了相关器件物理的基础。

网友E:
PN结构成的二极管有个死区电压,不足以抵消自建的自平衡电埸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PN结构成的二极管有个死区电压,不足以抵消自建的自平衡电埸力。

请问一下,这个大概是说什么意思,能够举个例子吗,或者画个图表示一下吗

@zyj9490 :我们没有接触过半导体物理,有相关的书籍介绍一下吗,我去看看,谢谢
看半导体物理的内容。
外部加足够小的电压,不会产生电流,在原点足够小的范围内是平的,电流是0,也就是不能持续抽出多子导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于在此所涉及的二极管模型,采用二极管的“指数律”模型足矣,且够简单。

其实,这是一个极为基础的《模 ...

这个水货大师,明显只会背书!

如下图所示,工作在原点附近的二极管,很明显最简单的模型是个线性电阻!

原点线是违反半导体物理规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水货大师,明显只会背书!

如下图所示,工作在原点附近的二极管,很明显最简单的模型是个线性电阻 ...

请问一下,您的观点是什么,在下愚笨一直没能看出来,是说二极管的负极为+VCC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这个大概是说什么意思,能够举个例子吗,或者画个图表示一下吗 ...

实用模拟电路设计。

这个又是什么,你们说的太高深

网友B:
to LZ:

我前面已经说得很明确了,二极管(近似)遵循“指数律”,具体为

    i = Is(e^(u/Vt)-1)

其中i和u是二极管上得电流和电压。

在原点处,其动态电阻(或称微分电阻)是

    rd = Vt/Is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 LZ:

我前面已经说得很明确了,二极管(近似)遵循“指数率”,具体为

这个我看了模电上面,有写。不过这个的前提是有个VD的值,此时我加5V到正极,负极悬空,无电流。然后如果我直接悬空两端的二极管,还是无电流,那此时需要怎么判断呢,我其实一直纠结的是,如果负极是VCC,那电压是怎么过去的呢,

网友B:
下面的话是对所有学生或初学者说的:

学习《模拟电路》,关键是学好《电路原理》(具体名称还有其它,譬如《电路》和《电路分析》等等)以及器件模型。而器件模型是基于《固体物理》(不仅仅是基于《半导体物理》,譬如电阻),且反映了器件的基本特性。

这些内容,各位可以在学校跟着老师学或看书自学,也可以到“21学堂”里了解一下相关知识体系的主干脉络。

“21学堂”设立了相关的几门课程且有相关讲解说明,到时还会有比较具体的论述,感兴趣者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看了模电上面,有写。不过这个的前提是有个VD的值,此时我加5V到正极,负极悬空,无电流。然后如果 ...

你所说的“VD”我理解就是上式中的“u”,那么在“i”(可能是你的“ID”)等于零时,“u”等于多少不难求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所说的“VD”我理解就是上式中的“u”,那么在“i”(可能是你的“ID”)等于零时,“u”等于多少不难 ...

两端悬空的时候,I也是0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端悬空的时候,I也是0啊

电流是零,且电压也是零。

@静待沉淀 :是的。
那按照这个逻辑,我在负极加VCC,然后正极悬空,此时正极的电压也是VCC?
那按照这么说的话,我在负极加VCC,然后正极悬空的时候,此时正极也是VCC吗

网友B:
"那按照这个逻辑,我在负极加VCC,然后正极悬空,此时正极的电压也是VCC? "

按电路理论和相关器件模型,二极管正极的对地电压也应该是VCC。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按照这个逻辑,我在负极加VCC,然后正极悬空,此时正极的电压也是VCC? "

按电路理论和相关器件模型,二 ...

好像有点不对啊,比如PMOS存在着寄生二极管(方向有D到S),那如果我在S极加一个电压,此时的VGS没有达到小于VTH的范围(PMOS不导通),难道此时D极也会有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有点不对啊,比如PMOS存在着寄生二极管(方向有D到S),那如果我在S极加一个电压,此时的VGS没有达到 ...

建议考虑“电阻分压”模型,一个电阻已经认定是趋于无穷大,而另一个仅仅是认为很大(有限),分析一下这两个电阻串联分压是个什么情况。

注:电路原理中认为,开路电阻趋于无穷大。

网友B:
我曾经说过,《模拟电路》就是电路原理+器件模型+功能(更严格说是性价比)。

至少目前来看,所有问题都没跳出这三个范围。

网友F:
搞笑的问题,没事闲的吧。
二极管正极接VCC,负极开路,理想条件下,负极电压就是VCC。
如果外部有干扰,电压在“正无穷大”和“VCC-PN结压降”之间。
这个和CMOS输入悬空,输入端的电压是多少的问题一样的,手一摸,电压就变了,而且可以维持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考虑“电阻分压”模型,一个电阻已经认定是趋于无穷大,而另一个仅仅是认为很大(有限),分析一下这 ...

按照这样的考虑模型,我使用两个相同的PMOS管串联在一起S-D-S-D,就相当于是两个同向的二极管串联在一起,此时我将VCC的正极接到S端,然后负极接到D端,那这样子,我测量D-S之间的电压就是VCC/2的意思吗?
我去验证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照这样的考虑模型,我使用两个相同的PMOS管串联在一起S-D-S-D,就相当于是两个反向的二极管串联在一起 ...

你的问题根源是不知道【电压】这个概念含义,甚至把它和电流概念相混淆!

大师每天都有发明创造,甚至二极管零偏时的所谓动态电阻他都要推导,呵呵。
百度一搜,21IC都是时独一份,热腾腾的包子出炉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您的观点是什么,在下愚笨一直没能看出来,是说二极管的负极为+VCC吗 ...

我说一下大致的物理过程,其他细节你看下书就懂了,PN结的内部扩散会形成一个内部电场,外部需要加一个电压去“抵消”这个内部电场(注意内部与外部电场方向),二极管才会导通,在没有导通之前,外部电场对内部的抵消近似于线性,呈现微弱正向电流,近似线性的伏安特性,一旦内部电场被抵消,就会类似崩溃一样指数导通,类似大堤崩溃。另外一个过程,就是反向加电场,内部电场会一直扩大,直到某个平衡点,0V附近的也近似线性,但是反向电压加得过大,也会物理崩溃反向击穿

网友C:
非常讽刺的 是:上图中百度知道那个帖子,菜年都知道正偏电压要大于一定值,才是所谓的【指数律】!
大师为化解这个尴尬,发明创造了【指数率】这个新概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根源是不知道【电压】这个概念含义,甚至把它和电流概念相混淆!

    课本的公式貌似也不是精确的,只是一个E指数近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根源是不知道【电压】这个概念含义,甚至把它和电流概念相混淆!

我去补一下基本知识,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按照这样的考虑模型,我使用两个相同的PMOS管串联在一起S-D-S-D,就相当于是两个反向的二极管串联在一起 ...

我使用两个相同的PMOS管串联在一起S-D-S-D,就相当于是两个反向的二极管串联在一起

那是相当于两个同向的二极管串联在一起。

已经修改,谢谢
我的描述有问题,是指VCC接在二极管负极,这个反向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这样的考虑模型,我使用两个相同的PMOS管串联在一起S-D-S-D,就相当于是两个同向的二极管串联在一起, ...

如果两个“PMOS管”特性完全相同,且“栅源间状态”(这已经涉及到动态元件“电容”)也完全一样,那么理论上两器件平均分压,即各占VCC/2。

但是,实际要达到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器件不可能特性完全一致,且状态也不可能完全一样。此外,实际电路与电路理论中的“电路”也不同。相关内容,会在“21学堂”中具体说明。

网友H:
没有参考地,怎么判断电压?所以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参考地的问题。参考点不一样,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后面的担心是多余的。
菜虫级别的回答,凑个人气,混个脸熟

这个,,,,就是指对于VCC的地来说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看了模电上面,有写。不过这个的前提是有个VD的值,此时我加5V到正极,负极悬空,无电流。然后如果 ...

把pn结看成一个电阻,然后这个电阻的伏安特性就是PN结的伏安特性,电阻的电压是怎么过来的,它的电压就是怎么过来的。此贴终结。

是我想太多,再次深表歉意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pn结看成一个电阻,然后这个电阻的伏安特性就是PN结的伏安特性,电阻的电压是怎么过来的,它的电压就是 ...

如果是电容呢,对,电容也有ESR,所以在此不要将一切开关看成理想,总之都有电流,都有功耗,只是大小罢了。好好学习,再慢慢理解以上大师所说的话,谢谢各位。

网友J:
pn结有一个电埸,有电埸必有电位差,理论上P负n正,阻止多子扩散。
万用表测试构成回路,我在提问的时候已经有说到了,我的问题是,不构成回路的情况下,电压会导通过来吗?

网友A:
    不是抬杠,只是想说出我的想法,二极管阴极悬空,对地电阻无限大,如果有电流,电阻就不是无限大;如果无限大,就没有电流。象你这个模式,无论你的接地电阻多大,都不能算悬空。

网友K:
也是VCC因为没有形成回路

如果我用一个开关(断开),然后一段接VCC,另一端悬空,难道也是这种情况吗?没有构成回路应该怎么判断,回路不是判断原因,还要考虑元件参数

网友L:
二极管的模型就是它的IV曲线,你要先能知道万用表测量时表棒的输入电流,然后代入到IV曲线中,就能知道二极管的压降。如果二极管的负极悬空,那负极电压就是+VCC。去测量的时候一定会有电流流过二极管,就是你说的回路,测出来的电源就比VCC低。你可以用台式万用表的高阻抗输入挡去测,一般都是若干G欧姆,电流可以忽略,基本上就不会有电压降

为什么就是,可以说明一下吗,电阻的话可以理解,二极管有PN结,不会判断PN结存在的情况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不是抬杠,只是想说出我的想法,二极管阴极悬空,对地电阻无限大,如果有电流,电阻就不是无限大;如 ...

设二极管阳极对地电压为VIN,二极管电阻为Rd,负载电阻为RL,则负载上的电压VL为:

VL = VIN * [ RL / (RL + Rd) ];

当RL → ∞,  Rd → ∞ 时, VL = lim VIN * [ RL / (RL + Rd) ] 不一定为 0:

RL → ∞, 的速度快于 Rd → ∞ 的速度:VL → VIN;
RL → ∞, 的速度等于 Rd → ∞ 的速度:VL → VIN / 2;
RL → ∞, 的速度慢于 Rd → ∞ 的速度:VL → 0;

其实,你的答案只考虑最后一种情况。

@静待沉淀 :这个问题不能简单静止看问题。高等数学中关于极限、无限大、无限小的定义至今还有争议,这个涉及哲学命题。有些兴趣,百度看看。
@xmar :如果RD无穷大,和开关断开的情况有什么区别
不少人认为悬空时有一个无限大电阻接地。我认为有无限个无限大的电阻接到无限个点,什么时候才能分析完。
@captzs :你可以这样理解:虽然RL、Rd都是无穷大,但在某种条件下,无穷大与无穷大是有比例关系的,不定式:∞/∞ 不一定是0,也许是常数、∞或0.
RD在什么情况下会是无穷大?
恕我不懂。

网友M:
16楼说的很有道理。你要测此时二极管的电压,其实就是测二极管的PN节通过漂移和扩散运动形成的电场的电压。

网友N:
此时负极的电压是+VCC。楼主实际上想问这个开路电路两端的电压。可以通过在这个开路两端接入一个阻值非常大的负载来分析。如果按照我说的做了,楼主肯定要问,这不是已经构成一个回路了吗?请问楼主,一个不能构成回路的电路有什么实际意义?再好的理论分析,都是要为实际电路服务的。如果疑问没有解决,我是否可以问下楼主,如果定义一个5V的电源的负极为0V,那么它正极电压是5V,请问这个5V是怎么来的。这个5V可定是早期人们实验、接入负载(电压表,实际上是一个阻值非常大的负载)得到。在展开来说,如果把二极管换成电阻,你一定会毫不犹豫的说是+VCC,但为什么是+VCC呢?不管是二极管还是电阻,都是开路,都没有电流流经他们。其实,用电压表测量还是可靠的,因为你也知道,电压表的接入实际上就是接入了一个阻值很大的负载,自身是不提供电压的,不要被现在的数字万用表迷惑电压表的本来面目与实质(自身不提供电压,却抗衡开路电路电压就有点难喽)。本人QQ:905958949,欢迎一起交流讨论。

@zyj9490 :我的观点是,希望理论分析能帮助设计更好的电路,而不是永远停留在理论分析上
@zyj9490 :你们让半导体器件的理论计算值达到和实际电路电压电流值一样吗?反过来说,数字万用表还有啥作用?
@zyj9490 你这样说的话,世上就没有测量时可靠的。既然测量都是不可靠的,是不是测量分析也就没有意义了?
通过无穷大的输入电阻的电压表是不靠谙的,从测量原理上就破坏了原来的漂移电埸,除非创造式的发明一种原理,取电压不取电流,如静电计。
热运动产生平衡电压能不能测量。前提是不能产生电流。

网友O:
一个电池串入一个二极管给一个平板电容充电,电容可以被充到电池两端电压。说明二极管负极端与电池负极是有电场存在的,而且也满足“悬空”条件。当然有人会反驳这里接了电容,然而只要电池的负极和二极管的负极在同一空间里必然会构成电容,至于电容太小,PN节小电流又会有死区等等,但是既然是理想情况,那么电池电压也是理想的,只要使用的电池电压能满足使得电池负极与二极管的负极构成的电容不能忽略即可。

不满足悬空条件,电容都有ESR

网友P:
很明显负极电压为+VCC。
当达到平衡后,你可以找一个绝缘体把负极剪断,此时被剪掉的部分和地之间的电压还是+VCC,虽然它已经处于悬空状态了。

变,电容二端的电压没有改变。
开始,一个电源与电容并联,充电完成后,剪断跟负极相连的网络,此时电容浮的脚的对地电位,还是等于电源的负极电位,因为电容的电荷没有改

网友A:
    一人在饭店吃饭,共20块,可是没有钱还,对服务员说,我无钱但是乘以无限大就有钱,服务员就等他计算。

网友Q:
这个问题的解决,核心就是反向饱和电流。Is是怎么来的呢?
正常来讲,P和N之间的禁带是需要一定的能量才能穿过的。两边的晶体的各个点电荷积分后,会形成等势面,但是P那边和N这边的电势不相等。导致电子从两个方向过来都挺难的。
但是正向加上外加的能量场后,二极管可以近似完全的导通。在高温下这个外加电压可以小一些,因为温度高了。
而反向电压或者0电压的时候,这个就难了。必须靠温度。
温度就分子动能的总和。只有温度高了,里面的电子偶尔会能量大于禁带的能量,跑过去的概率才会大。反向饱和电流Is才会大。
而温度的传递,在读书的时候雷达的最佳接收机原理里面讲了很多温度噪声的概率谱密度的推导,气体是布朗运动,有自由程,在非常宽的频谱内碰撞的统计概率是相同的。好像是在多少Thz以内都可以认为是白噪声,分布和分子距离有关系。外界传入的热量(比如空气分子碰撞二极管)和内部的碰撞有极小的概率让单个电子速度很高。

所以不妨修改个题目:
    一个完全悬空的二极管,以P极电势定义为 6V; 初始状态给N极5.9~6.1V不等的电压,无穷长的时间后,N极的电压是多少。
答:
    如果在常温下,反向饱和电流大于0,N极电压最终为6V。
    如果二极管有杂质漏电,或者有封装电阻,N极电压最终为6V。
    如果二极管温度不是绝对零度,不是在真空里,周围有空气,哪怕空气的温度不高,但是概率上总有速度快的分子。N极的最终电压都是6V。
    如果在我想不到的某种完美条件下,6.1V 的初始条件的能维持,那么5.9V的初始条件的也能维持。

----------------  一个软件工程师的答案,不讨论原点为什么连续,不讨论电阻这种统计意义上的参数,不讨论统计概率是什么律还是什么率,以及e和ln还是log。如果基础理论有错,可能是当时没有学会,也可能这十几年来慢慢的还给老师了,欢迎大师指正。

网友Q:
引用 网友F:
搞笑的问题,没事闲的吧。
二极管正极接VCC,负极开路,理想条件下,负极电压就是VCC。
如果外部有干扰,电 ...

师兄,
CMOS的输入栅极的阻抗非常大。比如用CMOS浮栅工作做的flash,悬空的浮栅充入电之后,按照jedec标准中的卡方分布的那个概率分布公式,要上百年才能放电到0.7V以下。除非温度升高,加速放电的速度。
二极管的阻抗没有这么大,因为P和N是挨着的,中间是一个原子的距离,而CMOS中间绝缘物的厚度可以很大。
虽然都扯温度上,常温下理论上无穷大时间后的平均值(最可能的值)都应该是0。但是我个人凭感觉,PN结放电比CMOS栅极的放电还是要快的多,毕竟PN结正向导通的时候电流还是挺大的,而CMOS如果栅极漏电子,时间长了就穿了,经常看SEM图上都扩散的不能用了。

网友R:
你把二极管的负极悬空,根本构不成一个回路,何来电压?

网友S:
不要乱讲。电路中任意两点都可以有电压概念存在,是“任意”!

网友G:
引用 网友P:
很明显负极电压为+VCC。
当达到平衡后,你可以找一个绝缘体把负极剪断,此时被剪掉的部分和地之间的电压还 ...

把负极剪断,被剪掉的部分和地之间的电压还是+VCC,条件是被剪下来那段导体空间位置没有发生变化,周围物体(包括电源和未剪下来的部分)位置也没有变化。如果被剪下来那段导体位置发生了变化,它与地之间的电压会发生变化。
这段悬空导体若远离地面,其对地电压将升高,升高的原因是外力对该悬空导体做功。

那是自然

楼主:
引用 网友N:
此时负极的电压是+VCC。楼主实际上想问这个开路电路两端的电压。可以通过在这个开路两端接入一个阻值非常大 ...

其实我一直说的问题是,二极管是内部有PN结的结构,然后我不清楚内部需要使用什么等效模型进行分析。因为电阻是导体,内部有电子可以流动,但是PN结(半导体)我之前学习的是,需要电压超过VT才可以导通,我是问这时候需要怎么分析,二极管的条件有没有达到的情况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一直说的问题是,二极管是内部有PN结的结构,然后我不清楚内部需要使用什么等效模型进行分析。因为 ...

你的问题早已经解决,这里不仅给出了明确的答案,相关书中也有其内容。

至于《半导体物理》,这不是你要去关心的,你只要知道那个二极管“指数律”模型即可。

好的,谢谢,我只是重复一下我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一直说的问题是,二极管是内部有PN结的结构,然后我不清楚内部需要使用什么等效模型进行分析。因为 ...

一个电压源正极接二极管的阳极,另一端浮空,以电压源的负极作为糸统地,在理想电压表(只传递电压信号,不产生电流(极小也不允许))。在目前的测量原理下,做不到,理论上,二极管的阴极的电位是电压源+二极管的漂移电压(是负的),因此阴极电位小于电压源的。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P:
引用 网友E:
一个电压源正极接二极管的阳极,另一端浮空,以电压源的负极作为糸统地,在理想电压表(只传递电压信号, ...

把这个电压加到一个平板电容上(当然前提是加这个电容之后,电路又重新达到了平衡),
然后放一个电子进去,让它在这个电场里加速,然后测量初速度和末速度,不是就可以在不影响原电压的情况下计算出电压了么.....

@zyj9490 :只是理论分析,原理上可行就行了。 测量电压和实际电压不是同一回事。
说说容易,做难。

网友O:
引用 网友O:
一个电池串入一个二极管给一个平板电容充电,电容可以被充到电池两端电压。说明二极管负极端与电池负极是有 ...

直流条件下有ESR的说法吗

ESR是对频率来说,dI/dt.

网友N: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一直说的问题是,二极管是内部有PN结的结构,然后我不清楚内部需要使用什么等效模型进行分析。因为 ...

二极管没有什么模型,要说有,最好的模型就是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曲线。对于二极管的分析,一般模型就是锗二极管当VT>0.2V导通(空穴移动,有较大电流出现),硅二极管当VT>0.7V导通(空穴移动,有较大电流出现),导通时一般认为二极管两端电压就是VT(与通过电流大小无关);二极管未导通时,视为断路,可将二极管去除(不影响电路分析)。(注:分析方法是这样,二极管的压降值,实际上是随电流值得不同而略有变化的)模拟电路都很难做出非常精准的计算分析(纯电阻电路稍微好点,不考虑大功率发热,老化的情况下),尤其是实际PN结的半导体器件。为啥叫做半导体器件,因为导电性能介于导体和绝缘体,导电、绝缘也没有明显的界限。对于具体的二极管器件,可以查看此器件的数据手册,手册上,都有详细的参数及曲线图。教材上的分析,都是假定了参数(而且基本不变),比如三极管的增益值就假设为一个固定值,实际上它是变化的。分析的技巧,就在于把它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实现预设功能即可)

照这么说,那我的问题其实就是,在一个断开的开关一边加一个VCC电压?

网友N: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一直说的问题是,二极管是内部有PN结的结构,然后我不清楚内部需要使用什么等效模型进行分析。因为 ...

首先,回答下你问题的答案,答案是此时负极的电压是+VCC。其次,说说PN结的问题。如果把二极管换成电阻的话,相信你很快得到问题的答案。广义上,PN结也可视为电阻。原因解释如下,电阻的定义为物质对电流的阻碍作用,PN结是物质的,它对电流由阻碍作用,不过它对电流的阻碍作用并不想我们通常所说的电阻那样,很好的满足欧姆定律。如果从器件的角度来说,任何器件最好的简单模型就是它的伏安特性曲线、频率特性曲线等。你的问题设计到电压问题,再说说电压。电压的概念是,单位电荷q从A点移至B点电场力所做的功W与该点电荷q的比值。如果一定要按照定义去计算分析,估计很多人要气死(估计欧姆、基尔霍夫、诺顿、麦克斯韦会吐血)。二极管不属于电源,在你的问题中,它的一端是开路的,因此没有电流流过,二极管两端电压自然为零,从电源正极出发(电压值+VCC)经过0V压降的二极管,二极管开路那端的电压为:+VCC - 0V = +VCC。不管你二极管正极接+VCC还是负极接+VCC,二极管开路(悬空)那端的电压都是+VCC。还想说一个问题,不要过于在意PN结结构,因为PN结结构只是导致了二极管这类器件的伏安特性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器件。此外,PN结在电压(电场力)的作用下,如何导致电子、空穴的移动(带电电荷移动形成电流)那你去研读物理学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A:
V=IR。二极管“负极”对地没有电流,无电压。

建议楼主搭建个实际电路,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看是不是这样的,在思考下为什么

用万用表方法,楼主在首帖已经除外。

网友N:
引用 网友C:
一个器件的模型,理论上有无穷无尽多个,到底选哪个,看你计算精度定。
楼主这个电路,能用的模型可以说是 ...

同意

网友E:
浮空时的PN结状态,跟形成测量回路时的状态一样吗?产生测量电流是否改变PN结的状态,是一样的话,可以测,不一样的话,测有意义吗?不要局限在电子工程范围。工程思维。如果用在电子电路,工程学的思维,尽可以测,产生的误 差也不在意,如果是用物理学研究,过程原理值得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N:
首先,回答下你问题的答案,答案是此时负极的电压是+VCC。其次,说说PN结的问题。如果把二极管换成电阻的 ...

谢谢,其实把他看成电阻很好理解,半导体处于常温下,内部的载流子也会有运动,这个在一开始提问的时候,没有过多的思考,只是一味把他看成是一个开关(理想),后面再各位高手的指点下,懂了皮毛。其他细节有时间在去看

网友P:
我举个不太恰当的类比的例子,假设我们需要测量氢气的密度,但是现实中氢气的密度是小于空气的,
而你偏要拿个普通的秤去称一下重量然后除以体积来计算密度,那算出来的密度当然是不对的,
(甚至还可以得出氢气的密度是负的荒谬结论,从而宣称自己找到了反重力物质……)
这个问题也是一样,明明知道用普通电压表去测量这个电压是不对的,它会改变被测对象的被测量,
但是有一些人还是非得要这么去测量,并以这个错误的测量结果作为结论,这和我刚刚举的例子有啥本质区别么?
当我们明知道这种测量方法不可行时,就必须要找另外的测量方法来代替它。例如刚刚的例子,我是不是
可以考虑把它放到真空条件下去测量?当然就会有些人出来说,真空条件是很难的,但是这总归是一种可行的方案,
总比直接在空气中测都测不出来要好吧?另外是不是还有其他间接可以测量的方案?例如测电压这个问题,能不能
找一个漏电流很小很小但有较大容量的电容并联上去,然后去测量这个电容的电压?

网友T:
仿真是对的,但说法不严谨,应该是A、B点是等电位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T:
仿真是对的,但说法不严谨,应该是A、B点是等电位的

我觉得“等电位”说法也不严谨。等电位是指“被导体连接的两点”之间电位比较的结果描述,然而现在并不知道PN两边是否(内部)为“导体连接”。但是“等电位”所代表的测量方式却是没有缺陷。

两个二极管和一个电压表(或电流表)试试是几分钟的功夫;我现在一无所有,不然早就贴出实验图。

网友U(2021-07-24):
引用 网友D:
课本的公式貌似也不是精确的,只是一个E指数近似

Allen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第一章!好好看看公式推导过程。

网友V:
楼主纠结的问题根源在于二极管一端悬空为何VCC会从正极传到负极就类似于一根导线这个时候把正负极短路了,实际这个问题简单点想,楼主纠结的电压都是对地电压,实际上悬空的一端是等效于电压源,二极管,串接了一个无穷大的电阻,此电阻无穷大所有电压基本降落在这个无穷大电阻上,当然这个是我菜鸟说服自己的理论,至于楼上各位大佬的都涉及微观电场理论的推导我是一脸闷,其实楼上徐大神早已经指出楼主是不是钻了牛角尖去思考这个问题了

网友W(2021-09-27):
请参考量子物理中的海森堡测不准原理。测量得到的结果永远是不精确的。

网友W:
引用 网友A:
V=IR。二极管“负极”对地没有电流,无电压。

按着这个理论二极管负极的电压应该等于整机电压吧。

网友X:
按照你的仿真图,我也仿真了一下,结果如图:

左面的二极管被反偏置,所以A点的电压等于12V是正常的。
楼主想知道二极管负极的电压是多少,你仿真个没有电流的电阻的压降为0,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嘛。

网友Y:
假设,Vcc 的负极是接地的,正极离地 10cm ,
有一根长 1cm 的实心柱体,材质是 云母,石蜡,特氟龙 之类,
在柱子两端贴上铜片,一片接 Vcc 正极,那么,悬空那端的电位是多少 ?!

网友Y:
理论上是  10.8V ,但实测却是  0V(开路) ,不管你的电压表有多么高大上,
不过,此间不是量子世界,「测不准」,也许只是科技不给力而矣罢了。

网友Z:
测电笔碰市电相线,氖泡已隐隐发亮,手摸笔头,氖泡就亮的清楚。

网友AA:
“在二极管正极加+VCC电源,二极管负极悬空,此时负极的电压是多少?”,都没有接入回路,有意义吗,只有在你接入负载的时候,根据实际负载分析

二极管自身电阻不大,Vcc 也不高,悬空高度只要不是微米纳米级的,此电路可视为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