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怎么用LM324运放将5mv-80mv交流电压转换为0-2.5v的交流电压输入ADC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3-22):
交流电中5-80mv可以转换为0-2.5V吗,非线性呀

网友B:
先放大,在加偏置电压,把50MV的放大后的电压消去

网友C:
等一个高人的原理图进行解答。

网友D:
先用减法电路,把5mv-80mv转换成0mv-75mv.  再放大2500/75=33.3倍。

网友E:
不说了,MV 级的信号用324作前级本身是个错误,谈不上精密,零点也搞死。

网友F:
LM324失调电压就有5mV,你的交流电压信号很可能被失调电压“淹没”。

网友G:
同相放大加跟随

网友H:
楼主没有交代输入信号的性质,且当作低频正弦波吧。
输入80mV时,其Vpp = 226mV,
输出需要0~2.5V,假设楼主需要是以1.25V为中心的Vpp = 2.5V的信号,那么下面这个电路可以实现:

网友I:
这个跟频率有很大关系,如果频率很高,则可以先加直流偏置电压,然后放大,再用电容隔离掉直流
如果频率很低,那就复杂了,你可以参考一下音响的功放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