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 const *p和 int * const p含义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8-03-22):
ST, NTC, tc
int const *p和 int * const p含义有什么不同?

网友A:
int const *p 表示这个指针指向的值不可改变

网友B:
int * const p 表示这个指针值不可改变,内容可变

楼主:
哦,其实和我想的一样,只是确认下

网友C:
int const *p 表示这个指针指向的值不可改变
int * const p 表示这个指针值不可改变,内容可变

网友D:
楼上讲解的是,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

网友E:
这两者的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E:
楼上说的非常不错的,,给赞一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A:
int const *p 表示这个指针指向的值不可改变

这个总算整明白了的

网友G:
这两区别还是不错的介绍的

网友H:
const 是干什么的

网友I:
int * const p 先看const再看*

网友J:
在学习c语言的过程中,可能我们很少见到int int *const p,const int *p和int const *p

网友K:
int *const p表示 p(地址)是常量,不可改变

网友L:
const  修饰的是整个*pi

网友M:
int * const pi与前面的int const * pi会很容易给混淆的。

网友I:
p是一个常量类型的指针,不能修改这个指针的指向,但是这个指针所指向的地址上存储的值可以修改。

网友J:
int const*p=const int *p;都表示*p的值不能改变,而p(即地址)是可以改变的

网友K:
*p的值可以改变

网友L:
*pi是常量,是不能被赋值的

网友M:
前面一句的const 是写在pi前和*号后的,而不是写在*pi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