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视频图像处理DM642好那还是用6437好呢

楼主(2018-03-22):
做视频图像处理DM642好那还是用6437好呢

楼主:
那个效果会好一些?二者个有什么优劣?

网友A:
似乎后一个出来就是为了替代642的

网友B:
是啊,642出来很多年了,6437新出的,换成64+的核心,其他的没有比较多。

网友C:
如果不要求多路视频输入,还是6437好,因为6437只能有一路视频输入,而642最多可以6路,一般用4路视频输入。

网友D:
如果视频输出仅仅做到一般的PAL或NTSC还是6437好,因为芯片内部已经有D/A,但如果要做到1280X1024@60fps,那么还是642好,因为6437只能做到44fps,这是视频port决定 的。

网友E:
6437比起642来,增加了视频的前端和后端,很多功能很方便

网友F:
6437是32bit的DDR2 333MHz的存贮器接口,比起642的64bit的SDRAM来,数据吞吐量大,并且更容易布线

网友G:
对,因为6437的DDR2接口是专用,它另外还有专们的flash接口,而642是一个EMIF,低速和SDRAM间要加缓冲。

网友H:
6437的VLYNQ接口可以很方便的与FPGA接口,有400Mbit/s的传输能力。可以很容易的与USB或1394等芯片接口。

网友I:
从成本上考虑,目前642零售是170元,而6437是220元多点,不过,如果产品量产,TI的芯片不要看零售价格,也不要看它的美元报价,批量价格是可以协商的,不怕成本高,就怕你没量。

网友J:
从TI的布局上看,TI的意图是用dm355,dm357,dm365,dm6467...等芯片占领传统的视频编解码市场,而用6437占领智能视频分析及工业机器视频方面,在软件上TI对6437提供了一个用于机器视觉的库。

网友B:
楼上总结的不错

楼主:
谢谢大家!
如果做视频跟踪方面的,想用FPGA+DSP来处理,看来选用6437较好一些了。

楼主:
是这样的吗?

网友D:
差不多吧

楼主:
嗯,好的,结贴了

网友K:
DM642的用的还是挺多的

网友L:
6437是32bit的DDR2 333MHz的存贮器接口,数据吞吐量大

网友M:
引用 网友J:
从TI的布局上看,TI的意图是用dm355,dm357,dm365,dm6467...等芯片占领传统的视频编解码市场,而用6437占领 ...

这些芯片的都是性能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