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导入PCB问题点

楼主(2018-03-22):
(无正文)

网友A:
我一般是在PCB内把更新的部分删掉,然后在从原理图更新

网友:
导入的时候别勾选没改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在PCB内把更新的部分删掉,然后在从原理图更新

原理图更新后,导入PCB,其他走线和位置不变的哦

楼主:
原理图更新后,导入PCB,其他走线和位置不变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