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关于信号防抖

楼主(2018-03-22):
最近发现有时因为信号抖动,程序意外执行了一些不该执行的状态。请问在FPGA代码中加入防抖抗干扰操作的原则是什么?
例如:信号频率是10KHz,我的采样频率应该是多少才能满足防抖的需求?等等。
希望高手能够前来沟通。

网友A:
如果你说的信号是指按键的话,例程还是有很多的。一般的做法是放一个计数器,检测到按键信号有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时就将这个计数器清零,计数器到达一定值的时候认为信号是稳定的,然后记录该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说的信号是指按键的话,例程还是有很多的。一般的做法是放一个计数器,检测到按键信号有上升沿或者下 ...

受教了,如果是异步通讯接口应该如何防止片选和读、写信号的干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