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几个以前没用的GPIO口设置

楼主(2018-03-22):
今天想把几个以前没用的GPIO口设置下,发现只要一上电,GPIO口处显示为高电平,我想应该是因为默认为输入状态,不知道这个时候是否默认为带上拉电阻的。

网友A:
看看说明书里面怎么说的吧

网友B:
C2000的复位后的IO口状态为:上拉、输入。---复用引脚除外

网友A:
通常来说C2000中可作为ePWM的输出脚的GPIO默认是输入无上拉,而其它GPIO默认是输入上拉。

网友C:
对,在Concerto系列中默认是三态。

网友C:
GPIO的默认状态是器件、具体管脚相关的。建议楼主查查器件手册,以手册为准,以保证安全。

网友D:
看DATASHEET怎么说

网友E:
看下程序中对这些IO口的是怎样处理的吧

网友F:
这个需要多测试下相关硬件方面的问题的。

楼主:
哦,了解了,多谢大家了啊

网友G:
msp430f149 中断优先级是什么?

网友F:
你是说哪个高,哪个低?

网友G:
是啊,定时器A0和串口中断哪个优先级高?

网友H:
优先级决定于中断向量的位置,串口优先级更高。

网友G:
有个比较的表格吗?

网友D:
中断优先级可以在器件手册中找到,器件手册都能够在TI主页上下载到,建议楼主多翻翻TI的网站,这些资源比较直接而且使用起来速度更快更方便。

网友H:
6#的资料的讲的很好的啦,具体的就看怎样在程序中使用了

网友I:
这个一般单片机的对应的pdf资料的都有的讲的

网友E:
这个是需要好好设计的,不同的优先级设计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网友F:
这个中断优先级是需要多注意的。

网友F:
用户手册上应该有的,应该是定时器高些吧

网友J:
把GPIO口相关的寄存器的设置好的就可以的

网友K:
还是多测试下的

网友L:
这个不管用不用的在设计的时候都要考虑到的

网友M:
GPIO默认是输入无上拉

网友N:
复位后的IO口状态为:输入。也是上拉吗

网友O:
默认不得带上拉电阻的吧

网友P:
这个根据实际的应用进行设计的

网友Q:
你使用的是哪个芯片

网友R:
默认不是上拉模式。

网友S:
高阻态才对的。

网友T:
推荐使用下拉电阻。

网友U:
输入不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R:
应该是三态吧。

网友S:
上拉电阻浪费功耗。

网友T:
降低IO的电流功耗。

网友U:
一般是驱动外部信号的时候才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