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求一款脚位能和STM8S105C6T6或STM8L052C6T6兼容的MCU

楼主(2018-03-22):
ST的单片机,涨价涨得有点过份。
目前用这两款MCU做的东西比较多。所以想找一个能兼容它的。
要求:
1.脚位兼容,至少把这个替代的MCU贴在已有的板子上,它能运行,也就是电源,地,复位这些管脚要能兼容
2.其他外设功能,如AD SPI UART之类,能够尽可能对得上
3. RAM容量512B或以上
4.ROM空间能和STM8的16K芯片相当。
5.性能供货稳定,价格有优势,最好是flash,如果是OTP的只要价格不错,我也忍了。
请各位大神帮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HC89S105xx 是一颗采用高速低功耗 CMOS 工艺设计开发的增强型 8 位单片机,内部最多 64K Bytes
FLASH 程序存储器,256 Bytes IRAM 和 2K Bytes XRAM,6 组双向 I/O 口,1 个外设功能引脚全映射模
块 PTM,2 个 16 位定时器/计数器,2 个 PCA 模块,3 组 12 位带死区控制互补 PWM,2 个串行通信口,
1 个 IIC 通信口,1 个 SPI 通信口,1 个 RTC 电路,最多 23+2 路 12 位 ADC,四种系统工作模式(正常、
低速、掉电和空闲)和 16 个中断源。

可以去上海芯圣官网下载数据手册看看,管脚兼容STM8S105

网友B:
394729868  加QQ详聊

网友C:
HC89S105xx 芯圣105系列  加Q详聊:756088897

网友D:
看一下这个这么样?能不能帮的上忙,货源稳定

网友E:
电机不是直流电机吧,是PWM驱动的吧

网友F(2018-07-05):
OTP的就免了,现在谁还用

网友G(2018-08-31):
STM8S105C6T6    STM8L052C6T6   原装现货价格优势,加Q详聊:1821284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