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有没有接触过的高手说一下原理

楼主(2018-03-22):
(三个IO口)+(一个电容)+(一个VR)组成档位电路,旋转VR可以实现从0-10的档位控制,以前没有接触过

网友A:
大概是通过电容的充放点时间来判定的

网友B:
具体怎么实现

网友C:
看《匠人手记》

网友C:
程序电路,软硬件全部都有,通吃~~~

楼主:
原理已经搞明白了,现在在写程序,以前很少接触,是要买本看看,谢谢

网友D:
既然有VR,还需要占三个IO口吗?用一个AD口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