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充电限流电阻如何选择?

楼主(2018-03-22):
在我的理解中,大电容充电,加限流电阻可以保护前级电源不至于过流,对于电阻本身功率也是有要求的,但是电阻如何计算所需功率呢?

首先明确电阻所承受的是一个脉冲的大功率,峰值肯定是超过额定的。我认为如果是方波脉冲,可以考虑查出脉冲时间,算出功率峰值,然后用查表的方式去选封装:

但是电容的充电曲线并不是平直的,该如何计算呢?

网友A:
工程上,通常都是按“等效简化”算,等效到一个“等效”电流(或电压)。

此外,这个问题还涉及到热容量和热阻(瞬间短时间主要考虑热容量)。若器件没有相关参数,还得自己估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上,通常都是按“等效简化”算,等效到一个“等效”电流(或电压)。

此外,这个问题还涉及到热容量和 ...

我最初的理解是经过一个时间常数τ之后,电容充电0.632倍VCC_12V,电阻上的电压为0.368倍的VCC_12V即4.42V。粗略等效计算时间τ内的有效值(12+4.4)/ 2 = 8.2V.τ = RC = 5.1Ω*680uF = 3.5*10^-3.此时可以通过查表选择封装1210。参考百度《电阻脉冲功率计算和参考的详细资料》和《RC电路充放电时间计算》。
另外热容量应该如何考虑,还是要请教一下大神。

楼主:
大家怎么看

网友B:
680uF/16v,这么小容量从未见过要串电阻限流的,68000uF大电容倒是要处理一下的.

就是说上电瞬间吸收的能量很小,就不需要处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680uF/16v,这么小容量从未见过要串电阻限流的,68000uF大电容倒是要处理一下的. ...

我有4个并一起了,前面电源准备买模块不清楚上电瞬时功率参数,保险起见就价格电阻,真的没必要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4个并一起了,前面电源准备买模块不清楚上电瞬时功率参数,保险起见就价格电阻,真的没必要吗? ...

这个一般是在开关电源处加软启动电路,而不是在电容处串限流电阻,你这一串,电解内阻增大,动态特性就变差了.软启动电路只是上电时作用,过后就不作用了.

图灵 开关电源手册 631页 43.6M 清晰书签版.part1.rar
图灵 开关电源手册 631页 43.6M 清晰书签版.part2.rar
图灵 开关电源手册 631页 43.6M 清晰书签版.part3.rar

学习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4个并一起了,前面电源准备买模块不清楚上电瞬时功率参数,保险起见就价格电阻,真的没必要吗? ...

低压电容,容量也不大,不需要限流。只要你的电源模块允许带这么大的电容,直接跟电源并在一起即可。

好的

网友D:
成本许可的话, 并多一个二极管,就不用考虑输出能力的问题,

电阻就取电路能承受的负荷能力, 或你电路需要的性能,

除非 脉冲的能量足够强,要不电压上升有限, 依然受 u/r 限制。。。。电流上升不到哪去

网友D:
680uf 的 容量  对12V 电源来说不理会也行,   一瞬间 10m不到 就已经已经满了

网友E:
电阻的功率选择主要考虑峰值,但电阻本身有热容积,不是极大的瞬态冲击的话(事实上不准许这种情况的发生),考虑均值并适当留取余量即可。就楼主的应用而言,数百微法至数千微法的电容充电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无须考虑限流的,因为电容不是理想的,存在ESL和ESR,这些都是制约瞬态电流的因素。而且加限流会导致负载变动时纹波的增加,只需考虑电源的瞬态输出能力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成本许可的话, 并多一个二极管,就不用考虑输出能力的问题,

电阻就取电路能承受的负荷能力, 或你电路 ...

你是说给电阻反向并一个二极管,这样就充电过电阻,放电二极管直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阻的功率选择主要考虑峰值,但电阻本身有热容积,不是极大的瞬态冲击的话(事实上不准许这种情况的发生) ...

谢谢提点,一个是考虑电容上电瞬间吸收的能量很小,不足以拖垮电源;另一点考虑的是电容本身的ESL和ESR可以制约瞬态电流;第三点考虑是可能会增加电源纹波。所以还是直接取消这个电阻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