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在窗口上上下移动

楼主(2018-03-22):
我用DM642处理图像,然后将图像输出,结果输出在电脑上显示,结果,图像在窗口上上下移动,又遇到类似问题的吗?

网友A:
电脑上是指显示器还是软件视频窗口

网友B:
如果是显示器    应该是时序问题

网友C:
这个看下程序中的延时的处理的吧。

网友D:
这样的问题不难解决的呢

网友E:
难道是调试软件的问题的?

网友F:
这个估计是开发软件的问题的

网友G:
程序的时序有问题

网友H:
那就是有错行了。

网友I:
可能有信号错乱

网友J:
是什么窗口移动呢

网友:
这个就是程序引起的问题。

网友H:
你采集的传感器是什么

网友G:
建议楼主调整速度。

网友:
楼主的说的这个问题也没有实现过呢。

网友J:
DSP驱动的显示器吗?

网友I:
是否做信号线的延时处理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