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系列对比STM32F103系列在价格上有多大的优势

楼主(2018-03-22):
公司很多STM8S单片机的项目想用STM32替代的,想知道GD32F103系列对比STM32F103系列在价格上有多大的优势?

网友:
可通过商城或代理了解

网友A:
一般10-20个点,可以加我QQ:261533324,我们是GD代理商

网友B:
GD32 的性价比较高的

网友C:
这个需要看具体哪款MCU的吧

网友D:
这个还是要看你的量了吧,一两片的话没有太多差别吧

网友E(2018-05-22):
hot stock:
STM8S003F3P6    50K
STM8S003F3U6    30K
STM8S005K6T6    12K
STM8S103F3P6    9K
STM8S903K3T6C  6K
TEL:15625290621

网友F:
GD32F138F4Pt6  0.38usd

网友G:
GD代理,需要样品或技术支持,请联系我,杨生13686858581

网友H(2018-08-01):
更高的性能更优惠的价格
AT32F403CBT6兼容STM32F103C8T6
AT32F403RCT6兼容STM32F103RCT6
AT32F403VCT6兼容STM32F103VCT6
,高性能M4内核AT32F403还有以下特色资源:
1、内核200M的ARM的M4内核,内建浮点运算及DSP指令;
2、SRAM内存最高224KB
3、外部SPIM:外部SPI FLASH memory扩展(程序机型/数据储存/程序与数据可加密)
4、模拟外设:3组2M SPS 12位ADC(最多21通道)
5、3个16位带死区控制和紧急刹车,可用于电机控制的PWM高级控制定时器
芯片目前广泛应用于智能家居、电机控制、人机界面、机器机控制、动态彩屏、高速检测仪、电容式指纹识别模块、2D微型打印机、平衡车、扫地机器人、三轴云台、工业HMI等 ...支持J-Link连接开发、透过UART 或USB更新程序,技术团队支持开发,代理商QQ:804086321 陈

网友I:
atmel卖身后,mcu配套开发工具 软件库  ,继承了新东家这方面一如既往的烂

网友J:
8位换32位的话建议换GD 330系列的,该系列为32位,M4核,可以跟GD 自身103系列P2P,而且为GD主推型号,后续价格调整空间较大附件为选型手册,可供参考,
欢迎联系,做技术交流。微信手机同号:13128748573

GD32_Series_of_MCUs_Selection_Guide_(May_2018).pdf

网友K:
如果在华东这边的话,我们可以服务的到。GD代理商,徐生,13670184177(同VX)

网友L:
gd32 比STM32 更贵  ,还你奴婢哄哄

网友M:
性能差不多的话,就采用gd32的进行设计的

网友N:
这个至少要便宜10个百分点的,有莫有?

网友O(2019-12-21):
少量验证,选ST系列的吧!量产可以考虑GD的,主要是ST供货周期太长(18~20-week),价格不是第一问题。先期,洒家选择ST的,后来试用了GD的,最后是灵动微的。GD的ADC不大好,HSI也不够精准。后来加上了HSE,GD的也能用了。但是,懒得修改回GD......再后来,选择了一款MM32L384的灵动微芯片,上不了台面,据说有问题,又投入GD的怀抱,选了GD32F303,RAM大的芯片。一波三折,小心选择!

网友P(2021-02-22):
兆易是洋垃圾换了个马甲吧?要不然怎么连个中文资料都没有,官网也是慢慢的卑躬屈膝地崇洋媚外嘴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