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modbus协议能否移植到CC430

楼主(2018-03-22):
free-modbus协议能否移植到CC430

网友A:
移植是可以的 不过可能要修改大量的代码

网友B:
是啊,划不来啊

网友C:
这个倒不是绝对的

网友D:
是,划不划得来要看你对原代码的了解程度了

网友E:
可以移植 不过会很麻烦

网友F:
不太了解free-modbus协议的情况,能不能移植主要取决于这个协议栈到底有多复杂。

网友G:
如果协议栈编译后消耗的ROM和RAM都足够小,而且速度上能够满足要求,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H:
这个是可以的,多调试几次的会成功的。

网友I:
应该是可以移植的,不过麻烦

网友J:
只要协议不改变的,移植的没啥困难的吧?

网友K:
能不能移植主要取决于这个协议栈到底有多复杂

网友L:
移植起来可能比较麻烦

网友E:
可以,但是工作量大

楼主:
哦,懂了,多谢大家啊

网友G:
哪里出了问题了

网友F:
是参考电平出问题了吧

网友G:
不是,我反复测量了参考电压是准的

网友M:
不知和你程序是不是有关系

网友N:
可以肯定不是电压基准的问题就是你的程序有问题,你认为基准对,如果是用普通万用表测的可未必靠谱。

网友O:
把误差放大了

楼主:
430的内置AD确实不咋地

网友G:
谁能帮我把ADC0838的C语言程序搞一搞

网友E:
MSP430内部ADC的绝对精度相对较低,但5%也就太夸张了,还是老实点检查自己的程序和电路把。

网友G:
我用一个高精度的万用表测量了一下,电压为2496.5mV,应该是很准的了。那么一定是程序出了问题了吗?AD部份用到的函数就两个,一个是初始化,一个是AD转换,我把程序贴上来,请帮我分析一下哪里有问题,多谢多谢啊!!!!
void AD_Init(void)
{
  P6SEL |= BIT0+BIT1+BIT2;                  // Enable A/D channel A0 A1 A2
  ADC12CTL0 = ADC12ON+MSC+SHT0_6;           // Turn on ADC12, set
  ADC12CTL1 = SHP+CONSEQ_1+ADC12SSEL_2;     // Use sampling timer,

  ADC12MCTL0 = INCH_0+SREF_7;               // VeREF+=ref+, channel=A0
  ADC12MCTL1 = INCH_1+SREF_7;               // VeREF+=ref+, channel=A1
  ADC12MCTL2 = INCH_2+SREF_7+EOS;           // VeREF+=ref+, channel=A2. end seq
}

void AD_start(void)
{
char i,time;

  ADC12CTL0 |= ENC;                         // Enable conversions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ersion

  for (i=0;i<20;i++)                               // 20次转换取平均
  {
    while (!(BIT2&ADC12IFG));               // wait untile AD conversion finished
    AD_results[0] = ADC12MEM0;              // Move results, IFG is cleared
    AD_results[1] = ADC12MEM1;              // Move results, IFG is cleared
    AD_results[2] = ADC12MEM2;              // Move results, IFG is cleared

    AD_AVG[0] = AD_AVG[0] + AD_results[0];
    AD_AVG[1] = AD_AVG[1] + AD_results[1];
    AD_AVG[2] = AD_AVG[2] + AD_results[2];

    ADC12CTL0 |= ENC;                         // Enable conversions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ersion
  }

  ADC12CTL0 &= ~ENC;                                    // disable conversions
  for(i=0;i<3;i++)
    AD_AVG = (unsigned long)(AD_AVG/AD_COUNT); // AD平均值
}

网友B:
将转换速率降低试试

430的AD精度一直都不怎么高,特别是速率较快的时候,和C8051F的内置AD根本不是一个档次
据说TI还是模拟芯片老大

网友P:
分辨率较高的内置ADC上电后一般都需要进行初始化和校准的,没有校准过的话,绝对精度没见过能高于10bit的……
可以参考一下厂家的demo。

网友C:
先输入一固定电平,如果每次结果相差不大一般就可以了,绝对精度可以校准的

网友G:
问题已经解决了,其实是犯了个低级错误,程序void AD_start(void)的最后没有对AD结果清零,导致误差增大了,只要加上下面一条语句就OK了:
  for(i=0;i<3;i++)
    AD_AVG[i] = 0;

网友H:
考虑把单片机的数字地与采样信号的模拟地分开(用0欧电阻或磁珠),因为模拟地的电流会直接影响单片机的采样。

网友A:
赞同。
用过449,它的内部ADC的精度、稳定性确实一般。

网友Q:
各位高手再总结一下呗,有的芯片需要清零,有的不需要,有规律吗??

网友N:
5%确实有点大,电压本身稳定吗?

网友R:
我也出现过这种问题,是基准电压的原因,最好事先用万用表测下电压是多大,然后在程序中改一下

网友G:
唉,明天再看看吧

网友S:
怎么不能移植?

网友T:
https://wenku.baidu.com/view/4407fa35be23482fb5da4c4b.html

网友U:
freeModbus 的代码库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V:
将MSP430的FreeModbus的官方Demo移植到IAR上

网友W:
楼主移植成功了吗

网友S:
看看网上有代码可以参考吗

网友U:
别人移植成功的。

网友V:
具体是哪个芯片

网友W:
引用 网友A:
移植是可以的 不过可能要修改大量的代码

能够提供移植成功的工程代码吗?

网友T:
MSP430的FreeModbus移植例程@I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