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CCS中看dspGPIO的利用情况呢?

楼主(2018-03-22):
怎么在CCS中看dspGPIO的利用情况呢?

网友A:
你可以把要输出的一系列值同步存到一个数组里,然后用ccs的图形工具观看。

网友B:
注意图形窗口的数据类型的设置,要与你定义的数组类型一致。

网友C:
你是指的什么呢? 是指GPIO有没有被用上嘛?

网友D:
有寄存器的查勘单

网友E:
示波器也能查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要输出的一系列值同步存到一个数组里,然后用ccs的图形工具观看。
...

哪个图形工具?

网友G:
查看寄存器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注意图形窗口的数据类型的设置,要与你定义的数组类型一致。

这个是怎么个问题

网友D:
放在观察量上。

网友E:
或者使用万用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要输出的一系列值同步存到一个数组里,然后用ccs的图形工具观看。
...

这个是什么软件?

网友G:
CCS可以查看寄存器数据。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注意图形窗口的数据类型的设置,要与你定义的数组类型一致。

数据类型跟变量观察没有关系的

网友I:
这个还是查看相关的寄存器的吧

网友J:
请问这个数组怎么调出来看?

楼主:
好的,我试试

网友F:
寄存器窗口就可直接察看所有外设寄存器

网友D:
右键点击 add to watch window 即可

网友E:
在感兴趣的程序段设置 断点,然后执行程序停留在断点处

网友K:
可在CCS 观察窗中看到寄存器和位域的值

网友H:
变量加入watch窗口

网友F:
看变量的值,直接选中想要看的变量

网友D:
在运行之后就能看这个变量 的值。

网友E:
查看寄存器的值或内存单元的值

网友H:
通过add watch expressions 来观察其值

网友K:
就是在CCS 观察窗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