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提供或说明数位滤波在MSP430G2452上的可行性?

楼主(2018-03-22):
谁能提供或说明数位滤波在MSP430G2452上的可行性?

网友A:
你用这个功能做什么呢

楼主:
最近老师要我制作这个功能於2452身上,方法为输入一波形进入2452的PIN脚,再由滤波後输出至PC端显示其滤波效果

网友B:
这个具体的些的吧,但这点信息量的还是没啥思路提供的

网友C:
MSP430G2452主频不高的,处理低频率的应该没问题,高频率的建议用dsp

楼主:
多谢,能讲一下吗?

网友D:
ADC是芯片内部提供的模块用来采样信号为数字,滤波算法要根据楼主的具体要求编程实现,UART也是芯片模块用与和电脑通信,从UART模块出来后接电平转换芯片MAX232和PC相接就可以发送、接收数据了

网友E:
数字滤波算法如果不复杂的话可以使用MPS430做,过于复杂的话还是建议使用DSP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