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面教材——“指数律”和“平方律”

楼主(2018-03-22):
昨天有个二极管反馈的帖子,和今天这个帖子一样,大师都是大谈什么“指数律”!!!
问题的答案,和这个器件遵循什么律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呢?或者换句话说:遵循平方律难道答案就变了。

本来很简单的问题,用什么律不律的,成功把楼主绕晕!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490758-1-1.html

楼主:
附加说明:

二极管(近似)遵循的是“指数律”(严格说是过原点的那个“指数律”)。

楼主:
补充说明:

关于器件模型,“21学堂”中关于《模拟电路》部分将会给出具体且详细的说明。到时,各位可以去了解一下相关的内容。当然,各位也可以自己去翻开相关的教材。

总之,能从“正反面教材”中甄别真伪,那就是学识了。

网友A:
江湖第一胡扯高手,反应速度还算可以!
因为在电压跟随器和悬空二极管两个帖子中,二极管两端电压极小,理想情况下是零!此时二极管遵循的明显不是指数律,因为二极管V-I关系式中那个1不能省略了!
所以大师眼疾手快,意识到说法有错,立马把指数律修改成指数率!!!意思是对V-I关系式求导后,那个1就没了,于是指数律就能再现了!

网友B(点评):
这种情况只能量子力学统计学热力学来解说了。用电路来解无电流时的二极管电压,没有道理的。

网友C(点评):
某H整天套概念,无聊至极。。。

楼主:
前面的“指数率”应该是“指数律”,打字“笔误”更正。在此特说明之。

楼主:
“这种情况只能量子力学统计学热力学来解说了。用电路来解无电流时的二极管电压,没有道理的。”

二极管的I~V关系是一种“本构关系”,其基于《半导体物理》,这点早有说明。此外,还需说明的是,器件模型本身就是“本构关系”的某种呈现形式。

针对上述引语,这算是一个补充说明。

网友D:
   又将不同看法说成反面教材,我被迫说几句。我不懂率和律,没有资格参与讨论。但是,
   二极管阳极+Vcc,悬空的阴极对地电压多少?我认为是“无”(强调是无,不是0),而且也有仿真电路模式。H大认为是Vcc,我只是要求现实,弄一个电路模式,说明悬空端等于Vcc;或者指出我的模式错在哪里,这样更有说服力。只是一味说别人是反面教材,那么,你也可以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错的,而无须证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又将不同看法说成反面教材,我被迫说几句。我不懂率和律,没有资格参与讨论。但是,
   二极管阳极+Vcc ...

爱搞发明也是可以的,长大有出息,缺点是不按套路讲话,别人听不懂!

网友D:
我为什么一直要区分电路电压的“无”或“0”,这不是玩文字游戏,而是有实实在在的意义,我可以用电路来证明它们的不同。

网友D:
学霸学习的知识是自己的,却人人夸;学阀动不动就挥大棒,扣帽子,人人憎。我不希望21出现学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学霸学习的知识是自己的,却人人夸;学阀动不动就挥大棒,扣帽子,人人憎。我不希望21出现学阀。 ...

你跟H辩论是没用的,我跟他辩论过,像个牛皮SI一样,他概念都搞错了还在那死犟,自己引用的东西都能打自己脸

网友D(点评):
我的学识比H大低很多档次,随便一个模电概念就唬住我,但是我可以用一般逻辑推理的方法和四则运算法则分析,以及请教任劳任怨的老师-"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