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1T8051的意思是?

楼主(2018-03-22):
在keil中调试一条nop 指令的时间是0.000 000 75 sec正好是1/16M的12倍,且手册中nop是一个时钟周期的指令。那么是1T的意思是?
设置为默认的16M,无除频。

网友A:
KEIL 中软件仿真没有这个芯片的模型,用的标准51;所以时间不准

网友B:
传统的是12t ,意思是12个晶振周期才执行一条指令,1T是指的一个时钟周期就可以执行一条指令。

网友B:
在软件仿真好多是不兼容的,比如你仿真STC的你就没法进行简单的内部EEPROM操作仿真。

网友:
对,别在Keil中调试51,默认是12T,好像有个地方可以修改这个,你找找看,我忘了,好久没玩51了。

网友:
你这个软件没有这个型号吧,肯定是用其他51的代替的。

网友C:
不要太相信软件仿真,根实际上很大区别。

网友D:
普通单片机是12T,12T的速度是12个时钟周期是一个机器周期,1T的单片机意思就是一个时钟周期 = 1个机器周期,机器周期就是执行一条指令的时间。
这样是不是很明显1T的单片机速度是12T的12倍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