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一个关于二极管的基础性问题....

楼主(2018-03-22):
一个热平衡,且对外没有其它能量交换的二极管,在开路情况下(零电流)其两端的电压(电势差)是多少?

弄清事情的本性,这是件好事,我挺。

网友A:
平衡了,还有么?

网友B:
这个问题要从理论上分析,会涉及到三个界面:PN结界面,P区金半接触界面和N区金半接触界面。根据三个界面的能级高低,可以分析出开路电压,但是这个分析没有任何用,因为永远也测试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要从理论上分析,会涉及到三个界面:PN结界面,P区金半接触界面和N区金半接触界面。根据三个界面的 ...

不必分析什么,看看热力学第一定律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必分析什么,看看热力学第一定律即可。

楼主已经说了零电流,对外不做功,问题本身满足热力学第一定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已经说了零电流,对外不做功,问题本身满足热力学第一定律

再看看电压的定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再看看电压的定义。

可测电压,而不产生电流的电压表有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测电压,而不产生电流的电压表有没有?

理论上有,所谓静电电压表,它测量两个互相绝缘的导体之间的作用力。

网友E:
直觉,物理模型中只要没有原电池,物体非绝缘体(I恒等于0),那么在Ⅴ-I必过原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测电压,而不产生电流的电压表有没有?

难道能量不守恒了?表针转动的能量从哪来?
电容也是负载。

【作用力】修改成【静电力】才准确。

网友G:
如果不是理想二极管,放置足够长时间之后,电压应该几乎是0.

网友H:
如果二极管的两个引脚是相同金属,则两端电压一定是零!
      [在强调一点:两个引脚电势相等!]

网友H:
如果两个引脚分别是P/N半导体,但是你的表笔是相同金属,无论标的内阻是多大,也一样量不出电压。

      但是P/N半导体电势却不相等
      [再强调一点,P/N电势永远不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