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 STC一个单片机问题

楼主(2018-03-22):
STC 单片机IO口默认输出高电平,  请高手朋友   我想上电时刻 为低电, 或不输出,  C语言程序  如何可以实现,   我手里的方案 总是上电有影响,  无奈的很

楼主:
谢谢 关注! 高兴 自己使用一个电阻一个电容   , 硬件解决OK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关注! 高兴 自己使用一个电阻一个电容   , 硬件解决OK了

回复晚了。其实比较有效的方法STC数据手册都有了,摘录如下:

网友B(2018-06-14):
引用 楼主:
谢谢 关注! 高兴 自己使用一个电阻一个电容   , 硬件解决OK了

楼主,如何搞定的?我用单片控制一个8050控制12V的灯 上电灯会闪一下,就是你说的这个默认输出高电平了,你是如何解决的,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C(点评):
换msp430 stm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晚了。其实比较有效的方法STC数据手册都有了,摘录如下:

这个我试了 不行呢
我用单片控制一个8050控制12V的灯 上电灯会闪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试了 不行呢
我用单片控制一个8050控制12V的灯 上电灯会闪一下

    除了STC手册上介绍的外,加个4148 二极管压低一下剩余的逻辑电平

网友E(2018-12-18):
这种情况一般改成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控制灯亮就可以了

网友F(2019-01-26):
一般根据不同型号的单片机,有的有专门的上电输出低电平的端口,一般是一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般根据不同型号的单片机,有的有专门的上电输出低电平的端口,一般是一个 ...

是的stc15系列就有

网友H(2019-06-20):
最好的办法是从硬件解决,添加下拉电阻啊,或者用反相器。

网友I(2019-09-21):
直接在主函数里将对应的引脚设置为低电平就OK

网友J(2020-02-18):
加电容,把第一脉 冲给吃掉去

网友K(2021-04-13):
最好的办法是从硬件解决,添加下拉电阻

发新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