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天嵌IMX6UL开发板在Window平台下制作SD启动卡

楼主(2018-03-22):
笔者使用的2g 的tf 卡,不同大小的卡显示会有不同,下图只供参考。Window下制作tf 卡要先使用DiskGenius 格式化一次,才可以使用dd 命令,如果直接使用dd 命令,有可能会制作不成功。

1. 格式化tf卡

解压光盘DiskGenius工具,放到任意目录下,打开软件。

插入读卡器,删除tf卡的所有分区,最终结果如下图。

在空闲分区上右击,选择“建立新分区”。

使用默认设置即可。

设置完成后:

最后点击保存使设置生效:

至此已经完成tf卡的格式化,可以制作启动卡了,制作过程与linux一样:TQIMX6UL在Linux平台下制作SD启动卡

2.制作启动卡

点击开始->运行,输入cmd进行命令行。

将光盘中的dd.exe与u-boot.imx放到任意全英文的路径的目录,如:

命令行cd到此目录下,并执行:

dd.exe  if=u-boot.imx od=f: bs=512 seek=2

其中od为tf卡对应的盘符,以下是制作过程:

笔者电脑中tf卡为f盘:

制作完成后可以将要烧写的镜像放到tf卡中,以便烧写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