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各位大侠,请问新塘单片机ACMP的内部band-gap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8-03-22):
各位大侠,请问新塘单片机ACMP的内部band-gap电压是多少?

模拟比较器内部结构图

模拟比较器内部结构图

网友:
拜托,以后说清楚啊,你是哪个单片机的,看看数据手册上有没有。

网友A:
这个就是让测量的吧

网友B:
n76e003数据手册写的是1.17V ~ 1.27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