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各位大侠,请问新塘单片机ACMP中内部band-gap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8-03-22):
各位大侠,请问新塘单片机ACMP的内部band-gap电压是多少?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一个

网友A:
你问哪个单片机的?

网友A:
这个对应手册应该会提供吧

网友B:
N76E003内嵌12位逐次逼近寄存器型(SAR)的模拟数字转换器(ADC)。模数转换模块负责将管脚上的模拟信号转换
为12位二进制数据。N76E003支持8通道单端输入模式。内部带隙电压(band-gap voltage)为1.22V,同时也可用
作内部ADC输入端。所有模拟电路复用同一组采样电路和同一组采样保持电容。该组采样保持电容为转换电路的
输入端。然后转换器通过逐次逼近的方式得到有效结果并存放在ADC结果寄存器中。

网友C:
手册写的是1.22V

网友D:
问具体的还是问手册提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哪个单片机的?

我用的NUC029TAN这款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对应手册应该会提供吧

手册上没有具体提Band-gap电压是多少V呢,我都看了好多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N76E003内嵌12位逐次逼近寄存器型(SAR)的模拟数字转换器(ADC)。模数转换模块负责将管脚上的模拟信号转换
为 ...

谢谢,我用的是NUC029TAN,手册上没有说内部基准电压是多少

网友B:
http://www.nuvoton.com/resource-files/DS_NUC029_Series_EN_Rev1.04.pdf
70页

网友:
标准值是1.2,最小是1.16,最大是1.24.

楼主(2018-06-23):
引用 网友B:
http://www.nuvoton.com/resource-files/DS_NUC029_Series_EN_Rev1.04.pdf
70页

谢谢,难怪我原来看的是中文版的手册,没有这一章。

网友D:
呵呵,中文的是从英文版翻译来的,可能会有遗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