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关于短路的问题

楼主(2018-03-22):
描述如下:

DSP上电很烫,但是软件功能都有。

不上电时,发现3.3V和地已经短路了,我测得是TPS75733这个芯片上的2个管脚。

还有几个芯片也在用这个芯片提供的电压,包括一片CPLD和4片3245.但是就是DSP发热,其余都没有,所以怀疑是DSP的原因。

然后把这个芯片拆了,发现3.3V和地还是短在一起。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

上电以后芯片3.3V和地引脚上的电压是3.3V,就是DSP很烫。

怀疑是DSP引脚哪里短接了,但是肉眼看不出来。

希望大家给个建议,不然只能把DSP拆下来看看了。

这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现象。

xch
TPS75733 本身有欠压输出对地短路功能.你测得是这个电阻吗? 把它拆除再测电阻

网友A:
审查原理图,是否高阻网络接成低阻网络。还有电介电容反了,有时不烧,但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审查原理图,是否高阻网络接成低阻网络。还有电介电容反了,有时不烧,但发热。 ...

原理图没问题的,已经量产的,然后电解电容也没有接反。

一个芯片上电以后2个引脚之间既有3.3V的电压,又导通,这是处于什么状态?

网友B:
DSP发热很正常,加散热片跟风扇

楼主:
就DSP很烫,但是功能都还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P发热很正常,加散热片跟风扇

是上电就发热,正常情况是不会的,关键是现在3.3V和GND已经通了,但是就DSP发热。

应该是DSP的问题,但是3.3V和GND通了以后怎么还能工作,不太理解。

网友C:
楼主可以用万用表两下短路时的电阻是多少?如果是零点几欧的话,那基本上是真短路,如果是几欧或者十几欧的话,那可能不是直接短路,DSP内部功能很多,引脚也很多,并不一定是3.3V直接和GND短路,也有可能是某个引脚和3.3或者GND电路了,而这个引脚又是通过程序控制,或者默认的是接到3.3或者GND,造成的间接电路,先找出来具体的电路的是原因吧,比如是哪个芯片电路了呢?还是PCB短路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用万用表两下短路时的电阻是多少?如果是零点几欧的话,那基本上是真短路,如果是几欧或者十几欧的 ...

电阻有6.7欧,我还发现1.9V和GND,3.3V三个同时都通了。难道是DSP内部短路了吗?
1.9-GND =2.6OU

3.3-GND =6.7OU

1.9-3.3 =8.8OU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阻有6.7欧,我还发现1.9V和GND,3.3V三个同时都通了。难道是DSP内部短路了吗?
1.9-GND =2.6OU

换DSP试试

网友E:
IO输出 没加缓冲吧 直接驱动?

网友F:
说了半天没看到原理图,也没看到DSP的型号。
1.测量DSP的耗电电流和数据手册比较
2.TI的DSP有的自带1.8VLDO,有没有可能内部LDO和外部一起给DSP供电引起。

网友G:
说来说去,就是换片DSP试试就可以了。不要怕麻烦,研发就是这样。另外,你说的发烫,怎么个烫法?手能往上放的住,就不算烫。

网友H:
应该是DSP问题,换完DSP就知道了

网友I:
测测3.3V和地的电阻值,电阻低了也会显示短路

网友J:
先去看手册,手册里会有芯片功耗参数,根据参数即可获知发热是否正常。用万用表去测有源器件是不靠谱的,判断是否短路,至少要交换表笔极性测两次,最好用不同的挡位去测,且每次测量值必须跟表笔直接短路的读数完全相同才能判断。

楼主:
换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IO输出 没加缓冲吧 直接驱动?

有缓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了半天没看到原理图,也没看到DSP的型号。
1.测量DSP的耗电电流和数据手册比较
2.TI的DSP有的自带1.8VLDO ...

换了片DSP就好了,暂时认为是DSP内部短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来说去,就是换片DSP试试就可以了。不要怕麻烦,研发就是这样。另外,你说的发烫,怎么个烫法?手能往上 ...

是的,换了一片就好了。
很烫,手放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DSP问题,换完DSP就知道了

是DSP的原因,换了就没问题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内部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I:
测测3.3V和地的电阻值,电阻低了也会显示短路

电阻只有几个欧姆,现在换了片DSP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先去看手册,手册里会有芯片功耗参数,根据参数即可获知发热是否正常。用万用表去测有源器件是不靠谱的,判 ...

不相同,表笔之间短接是2个欧姆左右,V3.3和GND有个7欧姆,我后来换了块DSP就好了,应该是DSP本身的原因,怀疑是内部短路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相同,表笔之间短接是2个欧姆左右,V3.3和GND有个7欧姆,我后来换了块DSP就好了,应该是DSP本身的原因 ...

之前我也遇到过某款MCU存在类似的问题。  后来直接对买来的那一批MCU芯片进行VCC-GND短接测试,有几块芯片就是VCC-GND直接导通。 怀疑是买到了一批次品或者含部分翻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之前我也遇到过某款MCU存在类似的问题。  后来直接对买来的那一批MCU芯片进行VCC-GND短接测试,有几块芯 ...

。。。好吧,看来也是这样,这个现象是第一次出现,估计也是次品或者翻新货。。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相同,表笔之间短接是2个欧姆左右,V3.3和GND有个7欧姆,我后来换了块DSP就好了,应该是DSP本身的原因 ...

还有可能是焊接问题,比如某些IO间或IO与电源、地间存在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