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电源供电和电池供电切换电路+充电电路

楼主(2018-03-22):
谁能提供外部电源供电和电池供电切换电路?要求及参数如下

1.电池电压3串3.7V锂电池,额定电压11.1V.

2.适配器DC12V,当接入时12V时,由12V供给负载并且对电池充电

3.外部DC12V没有时候,切换为电池供电给负载

网友A:
提供一个思路:(本版)
“电池
https://bbs.21ic.com/icview-2401214-1-1.html?fromuid=923990
(出处: 21ic电子技术论坛)”

网友B:
要求不高的话,tyw的方案即可;3节锂电池充电限制电压为12.6V,12V充电直接充不满的;3节电池要用均压电路;tyw图中二极管可以考虑肖特基或者用MOS管代替

网友C:
对压降或效率要求不高,用二极管隔离即可,否则用MOS管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