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003F4开发板测试评估---支持国货!(多图慎入)

楼主:
      非常感谢芯圣和21IC论坛提供这次评测机会。

      目前51系列MCU是百花齐放,众厂争春!性能越来越好,功能越来越强了。

      先上个“全家福”吧。这里要夸一下芯圣,这次评测提供的东西非常周到,底板+核心版+仿真器+USB线+5片芯片!!!真是替开发人员想全了!底板+核心版的方式非常方便更换核心板来测试评估不同型号的器件!

       得知获得评估资格后,我就做了资料收集。包括官网和论坛。有些资料官网都没有,幸亏还有论坛。建议芯圣在官网上把资料放齐,最好是最新版加增订说明。东西好,资料也要好,才能卖的好啊!

资料准备:

一、首先是HC89S003F4芯片的数据手册

二、再接下来是底板原理图      虽然没有核心板的原理图,但是芯圣还是贴心的在核心板的PIN脚旁丝印标出了引脚名。MCU核心板直接把所有的引脚引出。大家在把核心板插到底板上时需要注意:MCU核心板右上角的三角形丝印标志 要和MCU底板的三角形丝印标志对齐后再插入,保证引脚正确。

三、仿真器手册
      仿真器手册里面详细说明了仿真器的使用方法。

四、仿真器驱动和Keil插件
       尤其要注意Keil插件的安装,安装过程注意提示!把它安装到Keil的安装路径中去。这个插件主要是在Keil中增加芯圣的器件,供设置器件时选择,选择后可自动添加对应器件的头文件。
       文件太大,大家到官网下载吧!http://www.holychip.cn/kfgj/info_14.aspx?itemid=390

五、芯圣HC89S003F4芯片的例程
       这个在芯圣的官网上是找不到的。在“二姨”的坛子里才能找到,建议芯圣在官网上也放一份最新的例程吧!

软件安装:
    Keil的安装就不说了。着重说下仿真器HC-LINK驱动的安装和Keil插件的安装。    仿真器HC-LINK是通过CH341串口转USB口,所以HC-LINK驱动实际上是CH341串口转USB的驱动。第四份资料从官网下载后解压缩,在解压后目录中找HC_DRIVER(3.0.1.0).exe执行即可。

    Keil插件的安装,在解压后目录中找HC-LINK V3.0.3.0.exe执行。安装过程注意提示!把它安装到Keil的安装路径中去。

    软件安装好后,打开一个点灯例程,尝试一下整个开发仿真过程,验证开发环境搭建正确。

    接下来尝试创建一个新项目。

    如果之前安装了Keil插件,会出现下面的对话框,选择芯圣的MCU数据库。

    接下来就会在Keil中显示增加的芯圣的器件,供选择设置器件,选择后可自动添加对应器件的头文件。

    上面是HC89F003,下面是HC89S003F4。注意我们是评估的HC89S003F4。看说明两者没什么区别。最好还是选HC89S003F4。好象是HC89F003可ISP下载但不能仿真,HC89S003F4能仿真。我没敢试。老老实实选了HC89S003F4。

    OK确认后,会弹出下面的对话框提示在项目文件夹中增加启动处理文件。

    选择“是”后完成项目文件夹初步建立。

    接下来对项目做设置:

    首先设置MCU的运行频率(这个好象是软件仿真是会用,用仿真器仿真不受影响),以及使用的代码空间和数据空间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之前选的目标器件---HC89S003F4。

    在“输出”标签框中,注意下面几项勾选,生成调试信息和输出HEX文件,后续烧录到目标器件中。

    接下来几个标签框我们可以暂时不看。
    主要看一下下面的“Debug”标签框,因为我们这里不用软件仿真,而是选择HC-LINK Driver 仿真器仿真,所以如下图勾选右面这部分。注意勾选“Run to main",这样仿真时会跑到程序中main()函数开始仿真,而不是从复位地址0x0000h开始(从这里到main()函数就是前面自动增加的启动处理文件STARTUP.A51,这是个汇编文件,初学者没必要看它)。

    这里我们要看下“Settings”选项,确保弹出框里的内容全部选上。

    接下来“Utilities"标签页中对仿真器做进一步详细设置。也就是每次仿真之前,用HC-LINK Driver把编译好的代码烧录到MCU中。

    点击上图中“Settings”选项,弹出下面烧录MCU时的详细设置。可以根据自己项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这里需要注意,对器件还是要选择一次。

    下面是上面途中几个按钮弹出的对话框。建议不了解的话不要修改,如果需要修改,先仔细看看器件手册之后有了深刻认识再来改。

    至此,项目设置完成。

    接下来把你的C文件加入项目并进行编译就可以了。

关于代码:
main()函数中,开始部分对系统进行初始化设置。芯圣的HC89S003F4是增强型51内核,所以不能像标准51内核MCU那样编程。
int main()
{
/************************************系统初始化****************************************/
        WDTCCR = 0x00;                                      //关闭看门狗
        while((CLKCON&0x20)!=0x20);                        //等待内部高频RC起振
        CLKSWR = 0x51;                                      //选择内部高频时钟为主时钟,内部高频RC2分频,Fosc=16MHz
        while((CLKSWR&0xC0)!=0x40);                        //等待内部高频切换完成
        CLKDIV = 0x01;                                       //Fosc1分频得到Fcpu,Fcpu=16MHz

}
首先,关闭看门狗(HC89S003F4内置看门狗电路,缺省是打开的。如果没有关闭的话,在启动过程中,超时会不停复位)
其次,选择内部高频时钟。HC89S003F4内置时钟,可以省掉外部晶体。在主程序开始选择MCU时钟和工作频率。
最后,外设在使用前注意初始化。时刻记得芯圣的HC89S003F4是增强型51内核,很多地方和标准51内核不同。标准51上的程序不能拿来就用,需要根据HC89S003F4外设的具体情况做调整。

注意事项:
1>注意HC89F003和HC89S003F4芯片的区别
在器件选择里,这两个是分开的。片子少,焊功不好,没敢尝试。
2>注意HC89S003F4芯片的GPIO与标准51芯片的区别
HC89S003F4芯片的GPIO功能增强了,可以设置成多种模式,具体自己看手册吧!
3>注意HC89S003F4芯片的加密选项,不要不小心加密了,不知道密码,芯片就废了。

评估建议:
       加强官网建设,方便开发人员找资料,在官网上增加官方例程、评估板对应原理图(目前有底板的原理图,但没有核心板的原理图,只能自己对照着看了)的下载。例程的文字说明再完善些就更好了!

总之,测试评估后觉得芯圣的片子还是非常不错的。支持国货!
      最后附一个软件模拟I2C驱动OLED显示的图片吧。HC89S003F4芯片没有I2C接口,所以用GPIO软件模拟I2C驱动OLED。如果有硬件I2C接口就更好了。

网友A(2018-04-09):
建议此文档做成PDF供下载,感觉比官方还贴心。。。。一块芯片的推广,除了本身好外,还要资料要做好,技术支持、服务也要做好,心高气傲做不长久。

网友B:
写的很详尽,赞

网友C:
评测很详细,过程也很赞,对我的开发很有帮助,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