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关于BUCK的100% Duty Cycle问题

楼主(2018-03-22):
现在很多BUCK 同步降压芯片都有100% Duty Cycle的功能,比如MPS的MP1601。

我觉得应该是输入电压下降到接近或者小于等于额定输出电压时,

进入100% Duty Cycle状态,

此时,输出电压不再等于额定输出电压,只是跟随输入电压,

100% Duty Cycle状态下,同步降压芯片的上管导通,下管截至。

这样IC本身的功耗应该最低(在IC工作电压范围内),

不知道我的分析对不对,请各位指教下。

@BidKnowledge :在datasheet8.com上可以找到规格书,规格书上确实写的是100% duty cycle
你好,能推荐一款芯片100% Duty的电源芯片吗?MP1601没找到

网友A:
上管是P管的话可以 100% duty cycle,如果是N管的话,不可能达到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管是P管的话可以 100% duty cycle,如果是N管的话,不可能达到100%

如果BUCK converter 本身具备“100% Duty Cycle”的功能,我的这个分析是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管是P管的话可以 100% duty cycle,如果是N管的话,不可能达到100%

上管还有是N管的情况吗,没见过上管是N管的

网友B:
不过,一般buck的这个功能是用来增强负载瞬态响应,不是用来输出某个稳定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一般buck的这个功能是用来增强负载瞬态响应,不是用来输出某个稳定电压的 ...

只是希望输入电压低于额定输出电压时,

输出能跟随输入就可以了,这样整个基带系统还能正常工作,

这种情况合适锂电池供电

网友B:
并不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管还有是N管的情况吗,没见过上管是N管的

多数DC-DC的上管都是N管,MPS的产品里只要有BST电容的,上管都是N管。上管是P管的一般能承受的输入电压都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数DC-DC的上管都是N管,MPS的产品里只要有BST电容的,上管都是N管。上管是P管的一般能承受的输入电压都 ...

原来这样,没用过输入高电压的

楼主:
这几天,我用demo板验证

网友D:
如果是低压的,就是上管直通,就像drop out一样。如果是高压自举的,就要每隔一段时间对BST电容充电,维持上管能打开,最多能做到99%左右。
在车充里应用比较多,12V输入,需要12V输出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低压的,就是上管直通,就像drop out一样。如果是高压自举的,就要每隔一段时间对BST电容充电,维持 ...

是低压的,输入是2.5V-5.5V,针对锂电池的降压DC-DC,
照你这么说,输入低于额定输出电压时,
输出就跟随输入电压了,也就是输入到输出是直通的,
这样正好是我想要的,可以最大限度利用锂电池容量.

楼主:
验证过了,与预期完全相符,谢谢各位

网友E:
多数DC-DC的上管都是N管,MPS的产品里只要有BST电容的,上管都是N管。上管是P管的一般能承受的输入电压都不高。

网友F(2019-08-04):
引用 楼主:
上管还有是N管的情况吗,没见过上管是N管的

高压的上管都是N管的。N管的电子迁移率是P管的3倍以上。如高压用pmos,那封装会大,成本也会高的。

网友F:
有没有100% duty cycle的DCDC芯片规格书发出来看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上管是P管的话可以 100% duty cycle,如果是N管的话,不可能达到100%

在datasheet8.com上搜了mp1601的规格书,描述些的是100% duty cycle,且上管是N管?为什么N管不能达到100%?

人家写着呢,PCH,P沟道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在datasheet8.com上搜了mp1601的规格书,描述些的是100% duty cycle,且上管是N管?为什么N管不能达到100% ...

上管如果是N管就需要自举供电,就不可以100%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上管如果是N管就需要自举供电,就不可以100%了

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