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怎样把0-10MA的交流电电流转换成0-3.3V的直流电,提供给单...

楼主(2018-03-22):
怎样把0-10MA的交流电电流转换成0-3.3V的直流电,提供给单片机ADC采样,求实用电路图,电路成熟的话可以私信我,红包奖励,求大佬解决,很急!!!!!!!!!!!!!!自己做了一个精密整流电路但是模拟效果不好用,请各位大佬知道一下是不是参数匹配有问题

网友A:
非常简单的问题。具体方案,需要你说明你的0~10mA电流源是否与你的单片机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简单的问题。具体方案,需要你说明你的0~10mA电流源是否与你的单片机共地。 ...

0-10MA是我用电流互感器采样出来的,我用的2000/1的电流互感器,对0-20A的交流电电流采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0-10MA是我用电流互感器采样出来的,我用的2000/1的电流互感器,对0-20A的交流电电流采样。 ...

既然是使用了电流互感器,那么接地不成问题。
先电流-电压转换,再精密整流,最后滤波。
如果对误差的要求很低,可以在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用四支二极管构成整流桥整流,然后滤波,再放大,供单片机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使用了电流互感器,那么接地不成问题。
先电流-电压转换,再精密整流,最后滤波。
如果对误差的要 ...

大佬有没有比较好的电路推荐,我自己做了一个精密整流电路,不好用,模拟出来问题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有没有比较好的电路推荐,我自己做了一个精密整流电路,不好用,模拟出来问题很多 ...

推荐的电路,未必适合你的需要。
既然“自己做了一个精密整流电路”,那么应该把你的电路贴出来,并详细说明怎么“不好用”,然后大家帮你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的电路,未必适合你的需要。
既然“自己做了一个精密整流电路”,那么应该把你的电路贴出来,并详细 ...

我贴出来了,大佬帮我看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贴出来了,大佬帮我看一下

你贴出来的电路根本不能使用。
电流互感器二次输出的是交流电流,在200欧电阻上产生最大2V电压(有效值),但你的运放使用单电源,怎么能够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贴出来的电路根本不能使用。
电流互感器二次输出的是交流电流,在200欧电阻上产生最大2V电压(有效值), ...

如何修改能实现呢,直接吧电源改成双电源就可以了吗

网友B:
既然没什么精度要求,那就简单了。
以下电路肯定可以完成将交流电流转换成直流电压,而且成本不超过2毛:

惊不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没什么精度要求,那就简单了。
以下电路肯定可以完成将交流电流转换成直流电压,而且成本不超过2毛:

我需要用于ADC采样,肯定需要一定精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需要用于ADC采样,肯定需要一定精度的

“我需要用于ADC采样,肯定需要一定精度的”
没有具体数值要求,等于没说。
10楼fzyuan贴出的图,精度比较差,并不是因为二极管有压降导致的,而是该电路中电流互感器铁心磁通密度超过了互感器设计时的磁通密度,铁心B-H曲线工作到了非线性稍强的区域。即使如此,该电路要达到误差百分之一或者百分之二大概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需要用于ADC采样,肯定需要一定精度的”
没有具体数值要求,等于没说。
10楼fzyuan贴出的图,精度比 ...

误差1%-5%,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贴出来的精密整流电路,好像达不到我的要求,我改成双电源也没达到,大佬看看我怎么改,能不能具体点,说的太模糊,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误差1%-5%,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贴出来的精密整流电路,好像达不到我的要求,我改成双电源也没达到 ...

“误差1%-5%,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那就按照10楼fzyuan方案办好了。

网友C:
查一下绝对值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误差1%-5%,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那就按照10楼fzyuan方案办好了。

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能不能指导我一下, 为什么我自己搭的精密整流电路不行呢,而且我模拟了一下10楼的电路,误差大概在10%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能不能指导我一下, 为什么我自己搭的精密整流电路不行呢,而且我模拟了一下10楼的电 ...

用单电源的话,可以仿真试试这个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能不能指导我一下, 为什么我自己搭的精密整流电路不行呢,而且我模拟了一下10楼的电 ...

“而且我模拟了一下10楼的电路,误差大概在10%左右”

“模拟”了一下10楼的电路,是仿真还是实际搭电路?如果实际搭电路的话,10%误差是如何以及用什么仪表测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能不能指导我一下, 为什么我自己搭的精密整流电路不行呢,而且我模拟了一下10楼的电 ...

“而且我模拟了一下10楼的电路,误差大概在10%左右”
如果是实际搭了个电路实验,你的10mA电流源从何而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我模拟了一下10楼的电路,误差大概在10%左右”
如果是实际搭了个电路实验,你的10mA电流源从何而来 ...

有电源台体能实现,这个不是问题,我如果模拟没问题我再搭个电路试一下,现在模拟出来都不行

网友D:
绝对值电话反相有压降,存在问题的。可以考虑如下方案:
BB等公司有专门的4~20ma/电压转换芯片,再使用VFC进行V/F转换,比ADC采样精确多了

网友E:
如果有单片机采样的话,为什么不直接采样交流电路?一个采样电阻解决问题。最多再偏置一下电压。而且精度和实时性也比整流后采样直流要好。

网友F:
这个是我去年随手设计的,用洞洞板焊接过可以使用,我是用这个电路采样设备工作的电流特征,配合触发电路采样。两路AD值需要在软件拼在一起成为一个波形,用两路AD当时是为了拓展量程,因为这样可以测量-3.3V到+3.3V的信号,精度上理论翻了一倍。运放输出端加三极管是为了得到输出0V电压,因为即使用轨对轨MC33072,输出最低值也有几十毫伏。
楼主需要STM32F103的配置及计算程序可以向我索要,这里就不发上来了

网友:
看你这个问题问了好久了.给你个参考电路吧.
图上的R1.R2,R4,R5取值20K,R3取值10K,二极管用1N4148.芯片LM358就可以了,电路只是给出整流部分,后面部分自己用OP07做个放大电路,放大电路需要有调零,放大电路应该会做吧,我就不多说了,当电流输入为0时,得用调零把输出电压调为0输出.再调过2A电流,你互感器出来2mA,那你通过放大电路,放大电阻用电位器,把输出调成(2/10)*3.3=0.66V输出即可,后面的电流就是线性关系.误差精度大概在2%左右,如果你使用双电源电路,全部用精密器件,误差会降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能不能指导我一下, 为什么我自己搭的精密整流电路不行呢,而且我模拟了一下10楼的电 ...

仿真时的电流模型是怎样的?

如果基于楼主在楼顶的图,改变电流是通过调整电源电压实现,那么就会产生较大的误差,
譬如以220V/22欧姆得到10A,再以22V/22欧姆得到1A,再以2V/22欧姆得到0.1A,误差就会极大!

另外,我再罗嗦一次:
如果是一个以MCU内置ADC测量市电有效值(电流或电压)的系统,
采用硬件整流的方式是绝对多余的,成本高、性能差。
如果楼主具有工科类大学教育背景,那就不应该了。

至于如何直接采样得到有效值,我已经在楼主之前的帖子里做了更多的说明。

网友G:
给你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