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瑞萨单片机 timer不准

楼主(2018-03-22):
使用瑞萨单片机R7F0C014B,开启定时器功能,定时器为1ms,控制1s周期开断,但是定时器不准,每隔4个周期会有个脉冲输出,不知道哪里出的问题?
main.c
#include "r_cg_macrodriver.h"
#include "r_cg_cgc.h"
#include "r_cg_port.h"
#include "r_cg_timer.h"
#include "r_cg_wdt.h"
#include "r_cg_userdefine.h"

void R_MAIN_UserInit(void);
uint16_t m=0;

void main(void)
{
    R_MAIN_UserInit();
    while (1U)
    {
     if(m==500)
                {
                m = 0;
                P1.7 = ~P1.7;
                }
    }
}

timer中断
__interrupt static void r_tau0_channel1_interrupt(void)
{
        m++;
}

网友A:
奇怪怎么会突变呢?严谨的写法,io的翻转都放到中断中,应该就不会了。因为你中断和主函数都会改变m的值。

网友B:
m 定义前加volatile ,while (1)中除翻转语句外基本上挪入定时中断中,到500后丢个标志位出来,主程序判断执行。while 和定时中断抢时间片呢,

网友C:
一看这代码就明白了,还是多怀疑自己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一看这代码就明白了,还是多怀疑自己吧

char bFlag = 0;

void main(void)
{
        R_MAIN_UserInit();
        while (1U)
        {
                if(bFlag)
                {                        bFlag = 0;
                        P1.7 = ~P1.7;
                }
        }
}

timer中断
__interrupt static void r_tau0_channel1_interrupt(void)
{
        if (++m >= 500)
                {
                        m = 0;
                        bFlag = 1;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怎么会突变呢?严谨的写法,io的翻转都放到中断中,应该就不会了。因为你中断和主函数都会改变m的值。 ...

void main(void)
{
    DI();
        R_Systeminit();
        EI();
    while (1U)
    {

    }
}

__interrupt static void r_tau0_channel0_interrupt(void)
{
        m++;
        if(m==500)
                {
                m = 0;
                P1.7 = ~P1.7;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ar bFlag = 0;

void main(void)

按照你的方法修改程序还是会有间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方法修改程序还是会有间断。

试试
P1.7 = !P1.7;

实际代码还有其它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
P1.7 = !P1.7;

我自己先看看定时器的配置吧,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奇怪怎么会突变呢?严谨的写法,io的翻转都放到中断中,应该就不会了。因为你中断和主函数都会改变m的值。 ...

应该不是那个问题,我感觉 是有什么周期性的干扰传过来了

网友D:
你试着在硬件中断里翻转IO口感觉 是其他的问题造成的

网友E:
你的是用CS+ 自动生成的程序吧,多看看你的r_cg_timer.h,我怀疑是你的定时器初始化配置有问题,瑞萨的单片机经常用,感觉挺好用的

网友F:
断开仿真器,直接运行板子试试

网友G:
实际代码还有其它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