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如何读取N76E003 的Band-gap电压实际值?

楼主(2018-03-22):
N76E003的ADC可以选择内部Band-gap电压作为输入脚,能用来反推ADC的参考电压,得到更精准的ADC结果。

常温下,所有N76E003的Band-gap电压值会校准在1.17V ~ 1.27 V内。如果想要知道每颗N76E003的Band-gap实际电压值,可以通过读取UID地址后的2个bytes值来确认。

  • UID 后的2个bytes储存Band-gap的实际值,总共12个有效bit。
  • 第一个byte是高8位,第二个byte的低4位为12 bit的低4位。
  • 读取和计算步骤:
    • 用读取UID的方式,以IAP 读取Band-gap的值为例
    • 合并高8位和低4位
    • 使用下列公式换算成实际的电压值:

      公式:

  • 计算范例:
    读取UID地址后的2个bytes值,第一个byte值为 0x64,第二个byte值为0x0E,合并为0x64E = 1614,换算电压值结果为:

楼主:
例程序:
void READ_BANDGAP()

{

UINT8 BandgapHigh,BandgapLow;

set_IAPEN;

IAPAL = 0x0C;

    IAPAH = 0x00;

    IAPCN = READ_UID;

    set_IAPGO;

BandgapHigh = IAPFD;

IAPAL = 0x0d;

    IAPAH = 0x00;

    IAPCN = READ_UID;

    set_IAPGO;

BandgapLow = IAPFD;

BandgapLow = BandgapLow&0x0F;

clr_IAPEN;

Bandgap_Value = (BandgapHigh<<4)+BandgapLow;

Bandgap_Voltage = 3072/(0x1000/Bandgap_Value);

}

网友:
可以作为ADC的一个通道读取出来。

网友A:
那就是这个说,跟手册里的有轻微的不一样了

网友B:
原来还可以读出来啊。

网友C:
牛X,一个函数搞定了,不需要什么初始化。。

网友D:
就是说这个跟标称还有一点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