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 preprocessor symbols 为何不可以处理字符串啊?

楼主(2018-03-22):
keil preprocessor symbols 里填写:
TEST_STR="TEST STRING"

打算让它实现下面这个宏定义:

#define TEST_STR "TEST STRING"

‘。。。。。

会报错,为何?

网友:
预处理(Preprocessor Symbols)
这里主要就是预定义功能,相当于在程序中的#define xxxx。我上面预定义STM32F10X_HD,在stm32f10x.h文件中就不用定义了。
你用错了,当然报错

网友:
你试试一个字符可以不,用单引号,然后单引号里放字符串,如果不行就没法这么实现了

网友A:
如沙发图所示,增加如下
-DTEST_STR="TEST STRING"
试试

网友B:
参考楼上几位意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沙发图所示,增加如下
-DTEST_STR="TEST STRING"
试试

手册上找到说明了
Lines that include the preprocessor option -Dsymbol="value" must be delimited with a single quote, either as '-Dsymbol="value"' or as -Dsymbol='"value"'. For example:
-c -DFOO_VALUE='"FOO_VALUE"'

网友C:
原来要加个      -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