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无clkout输出问题求助

楼主(2018-03-23):
事情是这样的,自己做了一个板子,用仿真器与ITAG连接的时候,连接不了,报下面的错误:

(Error -233 @ 0x0)
The JTAG IR and DR scan-paths cannot circulate bits, they may be broken.
An attempt to scan the JTAG scan-path has failed.
The target's JTAG scan-path appears to be broken
with a stuck-at-ones or stuck-at-zero fault.
(Emulation package 6.0.407.3)

然后就一点点检查,目前测得:

(1)1.9V先于3,.3V上电

(2)参照芯片手册,接着准备测试复位信号是否在clkout稳定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仍有效

在这时发现根本没有clkout输出

接着在芯片clkin引脚测到了30M晶振,怀疑是芯片没工作。

未验证上一猜想,测试了EQEP2A引脚,按理说上电后该引脚会拉高,但发现仍为低,可能进一步证实了是芯片根本没工作。

这时候网络上搜到了一些技术**,对此有几点疑问:

(1)可能性1,芯片锁死?我的芯片是从TI指定代理商买的,买来后直接下载了一个以前在买的别人的开发板产品上能够正常下载的程序,而后就出现了上面提到的英文报错。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芯片会锁死吗?

(2)可能性2:在网上听到有人说检查一下电源纹波是否符合要求。想问一下这个电源纹波过大会导致芯片不工作吗?还有就是正确的纹波范围是多少(好像在手册中没有找到)。我也量过3.3和1.9基本上就对,当时用示波器粗略量一下,应该也不会偏差太大。真的有必要扣得那么细,比如说1.95V就不能工作吗?

(3)针对这个情况,请教还有没有别的一些可能?

谢谢!

网友A:
可以看看这个帖子,汇总的原因比较多:https://e2echina.ti.com/question ... s/c2000/f/56/t/7152

网友A:
你说的可能性1,我觉得可能比较大

网友B:
正常情况下clkout是有输出的,哪怕你没配置,也有一个默认的输出。所以,在确定晶振和电压正确的情况下,先换一块DSP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