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分测量阻抗的问题

楼主(2018-03-23):
我用网分测量电感的阻抗,频率中心点设为13.56兆,然后用电感等效模型计算RCL参数,我的理解是RCL参数应该是在某个频率下测出来的,但把网分扫描频率范围设为0时,却提示不能计算R\C\L,频率范围设为不同大小,测出来的R\C\L又不一样,应该怎么理解测出来的R\C\L参数呢?

网友A:
需要有个阻抗测试台,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有个阻抗测试台,接了吗?

接了,测出来的电感值跟用LCR表测的结果基本一致,但LCR表是固定在10K频率下测的,而网分的扫描范围是5MHZ,所以不明白网分测出来的结果怎么理解

网友A:
功能好的LCR表也可以扫频测试,这跟网分一样,只是网分的频宽大于LCR表很多。如果选定频测试,其结果就是此频率下的数值,如果选扫频测试,则数值会随着频率变化。第一张图测的是阻抗,第二张图是在测试项选择界面,也就是选测等效模式及测电感还是测电容,图上显示的是测电感。扫描频率有范围规定,设为0有可能不工作,我没设到0试过,我一般低频用LCR表,高频用网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好的LCR表也可以扫频测试,这跟网分一样,只是网分的频宽大于LCR表很多。如果选定频测试,其结果就是此 ...

我不知道扫频范围设多大合适,电路的工作频点是13.56MHZ

网友A:
网上有用户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