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PLL-VCO设计及制作第一部分

楼主(2018-03-23):
PLL-VCO设计及制作第一部分

在此说明以晶体振荡器做为基准振荡器,将其与VCO以及PLL电路组合成为信号产生器的情形也被称为频率合成器。
此一PLL-VCO电路的设计规格如表l所示。振荡频率范围为40M~60MHz内的10MHz宽。每一频率阶段(step)宽幅为10kHz。频率的稳定度目标与晶体振荡电路相近。
PLL-VCO的工作原理
表一 PLL-VCO的设计规格
振荡频率40M-60MHz中的10MHz宽幅
频率阶段10KHz
频率稳度与晶体振荡器同等
振荡波形正弦波
温度范围0-50℃
电源电压12~15V
表1 PLL-VCO的设计规格
(根据使用目的与规格,决定振荡频率与频率阶段。频率稳定度高,且可以做阶段性变化。)
图3所示的为此将制作的PLL.VC0电路之方块图。假设VCO电路的振荡频率为53.29MHz工作原理。
(利用数字设定用SW设定BCD符码,做为频率的设定,将晶体与VCO电路做相位比较,以达频率稳定化。)
  首先,利用晶体产生10.24MHz之振荡。再将此做1024分频,产生fr=10kHz的基准频率。
另外,将VCO电路之振荡频率fosc利用N分频电路做N分频成为fo也即是,fo=fosc/N。此一分频比N之值,是利用数字设定用SW,根据BCD (Binary Coded Decimal)符码而设定的。
接着,利用相位比较器做fr与fo的相位比较。如果frfo时,会发生误差检出脉波。此再利用回路滤波器积分成为直流电压,以此控制VC0振荡电路,使fr=fo。
在PLL电路成为锁栓(Locked)状态时,VCO的振荡频率应该为fosc=N x f0=N x fr
假设数字设定用SW所设定的数字为"5329"时,fosc成为fosc=5329×10kHz=53.29MHz
所以,只要改变数字设定用SW所设定的数字,便可以改变VCO的振荡频率。
因此,PLL电路为利用频率反馈控制,使fr=fo。而且由于fr是经由晶体振荡器的频率分频而得,所以,PLL的VCO所产生的频率稳定度可以与晶体振荡器比美。
PLL用IC  MC145163P
此所使用的PLL用IC为Motorola公司的MC145l63P。图4所示的为MC145163P的特性与端子连接图,以及方块图。
此一IC内含有可以产生基准频率fr的晶体振荡电路与分频电路,将VCO信号分频用的N分频电路,以及将fo与fr做为此较用的相位比较电路。
此一IC为28个端子DIP型。电源电压为3~9V工作原理,工作原理频率为30MHz(电源电压5V),如果电源电压成为9V时,工作原理频率可以延伸至80MHz。因此,对于设计规格为40M~60MHz而言,不会有问题。
图4MCl45163P的构成
(此为LSI,集积度高,与VCO电路配合,可以组成PLL电路。)
MC145163P主要功能端口说明
fin
(1端子)
频率合成器的可程式化计数器(/N计数器部)的输入,通常fin 可以从VCO取得,以AC结合连接至1端子。在标准CMOS逻辑位准之大振幅信号的场合,也可以采用直接结合。
Vss
(2端子)
电路的接地
VDD(3端子)
正电源(+5V)
PDout
(4端子)
当伯VCO控制信号,由相位比较器的3状态输出。
频率fv > fr或fv相位前进;负脉波。
频率fv < fr或fv相位延迟;正脉波。
频率fv = fr与同相位;高阻抗状态。
RA0
RA1(5端子,6端子)
由这些输入,设定基准分频器(R计数器)的分频比。分频比可以从512,2048,4096中选择。
ΦR,ΦV
(7端子,8端子)
利用这些相位比较器的输出,与通低频虑波器组合,成为VCO的控制信号。
频率fv > fr或相位前进的场合:
ΦV 会发生L脉波,ΦR 会维持H。
频率fv < fr或fv相位延迟的场合:
ΦV 维持H, ΦR产生L脉波。
频率fv = fr与同相位的场合:
ΦV ,ΦR 都成为H。
BCD输入
(9端子-24端子)
这 些的输入数据,在N计数器的内容成为时,会被预先设定(preset).
9端子为100位数的LSB,24端子为100位数的MSB,由于内藏有pull down电阻。因此,在输入开放时成为L位准。利用BCD数字设定SW的使用,可以任意设定3至9999为止的任意分频比。
REFout
(25端子)
内部基准振荡器外部基准信号的缓冲输出。
OSCout,
(26端子,27端子)
在这些端子上连接水晶振荡子时,便成为基准振荡器。使用适当值的电容连接OSCin与接地间,以及OSCout与接地间。OSCin也成为外部一产生基准信号的输入。这些信号通常在OSCin做AC结合。但是,在大振幅信号(CMOS逻辑位准)的组合,则使用DC结合。在外部基准Mode中,不必要与OSCout连接。
LD(28端子)PLL锁栓检知信号,在PLL回路成为锁栓时(fr与fv的频率与相位为相同时)成为H,不成为锁栓时则产生脉波。
图5所示的为实际的PLL-VCO电路的构成。
图5 PLL-VCO电路图
(VCO电路与缓冲放大器的工作原理电压为12V。为了提高MC145163P的工作原理频率,将电源电压提高至9V。)

楼主:
PLL-VCO设计及制作第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