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分析一下这个电源电路原理,谢谢

楼主:
    自己查了一些资料,感觉是一个恒压恒流电源。
    下面的电路在整个系统中VCC是5V,右边三极管那边也出来一个+5V;
     但自己能力有限,实在不清楚具体的工作原理?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A(2018-03-23):
这个电路的意图应该是实现一个恒流源,R5是负载。但是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运放的输入电压已经超过了允许的共模输入范围,运放不能正常工作;第二个是Q5的集电极如果是5V,那VCC至少应该5.5V,保证Q5工作在放大区,但是5.5V的电压已经到了运放的极限,再高一点运放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的意图应该是实现一个恒流源,R5是负载。但是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运放的输入电压已经超过了允许的共 ...

谢谢。这个图我也无法确定 他是不是正确的,是我买的一辆循迹小车上给的电路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图我也无法确定 他是不是正确的,是我买的一辆循迹小车上给的电路图。 ...

可以稳定地点亮一个白光LED,185mA,0.6W左右

楼主(点评):
谢谢。你是实测得到的数据吗。实际的电路在不接其他模块的时候,Q5的c脚测得为5V,接上其他模块,电压就降到3V左右,电流没有测过。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这还需要实测,用算术计算一下就可以了。Io = 2.5V * R6 / (R6 + R12) / R5, Vo <= VCC - VR5 - Vc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稳定地点亮一个白光LED,185mA,0.6W左右

Q5的集电极接的是5V,不是地,要想点亮白光LED,VCC至少8.5V,这个电压下运放已经烧毁了,所以感觉Q5的集电极应该是画错了,要接地。另外运放选型不合理,同相输入端输入电压为Vcc-0.185V,超过了LMV358的共模输入范围,性能无法保证

网友C:
如果VCC>+5V、并且,R5是负载,楼主的电路就肯定不是恒流源而是恒压源。加在R5两端的电压几乎不会变,大约0.18V。就是跟随器电路。如果VCC小于等于+5V,R5两端电压为0.
显然,这个电路不能点燃LED。或者这是个错误电路。

网友B:
这个电路主要是看LMV358是哪家公司的,如果是标准的TI的,那么它的共模电压范围不合适,电路失败,否则并没有楼上两位说的那些问题。
+5端人家表示的是输出端。

网友D:
过来蹭一下热度
%283334561427%29%0D%3Cbr%20%2F%3Ecangzhou-kaipiao.over-blog.com%0D%3Cbr%20%2F%3Ewuxi-kaipiao.over-blog.com%0D%3Cbr%20%2F%3Edalian-kaipiao.over-blog.com%0D%3Cbr%20%2F%3Enanchang-kaipiao.over-blog.com%0D%3Cbr%20%2F%3Ezhongshan-kaipiao.over-blog.com

网友D:
过来蹭一下热度
%0D%3Cbr%20%2F%3Etaizhoukaipiao.over-blog.com%0D%3Cbr%20%2F%3Eyantai-kaipiao.over-blog.com%0D%3Cbr%20%2F%3Equzhou-kaipiao.over-blog.com%0D%3Cbr%20%2F%3Echangsha-kaipiao.over-blog.com%0D%3Cbr%20%2F%3Exian-kaipiao.over-blog.com

网友E:
串联稳压电路,类似7805,Q5工作在放大状态,根据负载电流IC发生变化时,发射极电流也发生变化,也就是运放的反相端电压变化(看做反馈),运放看做误差放大器。输出的电压也发生线性变化,最后使输出的5V稳定。

网友F:
可以稳定地点亮一个白光LED,185mA,0.6W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