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求高速采集板,cpu芯片推荐

楼主(2018-03-23):
核心应用:
         1. cpu从FPGA采集板快速读取数据
         2. 运行复杂算法

求推荐,谢谢。

网友A:
多高速?找带pcie接口的芯片,常用接口里速度排在前几名

网友B:
估计用i9.可以很轻松

网友C:
不上赛灵思算了

网友D:
用高速ADC

网友E:
多高的速度?应用环境再什么地方?

网友F:
FPGA的选择,我们可以一起交流,也欢迎在线沟通沟通。

网友G(2018-06-07):
lpc4370 80M 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