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推荐DC 20-80V to 12V 0.2A-0.5A输出的稳压IC,待机电流20uA以下性价比高的 IC

楼主(2018-03-23):
(无正文)

网友A:
待机电流20uA以下 估计没有的
3-5mA的 这类国产性价比还不错

网友B:
待机电流还是空载电流?

楼主(2018-04-25):
电动自行车用48V BMS,要从主电源上取电给MOSFET/RELAY供电,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动自行车用48V BMS,要从主电源上取电给MOSFET/RELAY供电,给单片机供电

BMS都有专用芯片的 直接电池取电 SPI通信的  驱动单片机 mos 每问题的
不晓得你的是啥方案?
再说了48V 电池 感觉没必要定到80V啊

网友C:
待机功耗没那么低的,2ma的话可以考虑XL7026

楼主(2018-07-05):
谢谢各位大师,我选了MAX5035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我选了MAX5035

该芯片按照你开始的要求都达不到,76V  260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