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永磁同步电机速度环PI参数如何整定?

楼主(2018-03-23):
目前在做永磁同步电机驱动控制。

进行速度环整定的时候(调速度环PI参数),总是无法调到电机正常运转,最好的时候是调节到电机一抖一抖地抖动,有时是电机抖一下就停了,有时根本不动。

不知道速度环该怎么调整,完全看不出规律,试过用一些PI参数的计算方法,结果也不理想。

不知道是不是电流环的问题,但是电流环我基本能调到Iq值能够跟随,Id做小幅度的正弦变化,这时电机电流闭环也能正常运转(试过将ID调到比较精确跟随,但这时电流闭环时,电机运转的时候会有抖动现象)。
我用的板子是TI的DRV830X,使用controlsuite里面的PM_senseless的代码。

网友A:
这个情况, 先看看是不是电机的问题, 不知道你的电机是哪里来的, 先手动转转, 看看反电势是均匀的正弦波吗

网友B(2018-05-19):
有款芯片集成硬件FOC算法的 德国TMC46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