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149引脚输出PWM波形的问题

楼主(2018-03-23):
我把下面程序拷进430的开发板,结果P4.0口没有电压,用示波器也没有波形,什么原因????
哪位有PWM输出的程序可以让我学习一下

#include "io430.h"
#include "Config.h"
int main(void)
{
  int i;
  WDT_Init();
  Clock_Init();

  P4DIR =0x01;     // P4.0作输出,其余各位端口方向不变。
  P4SEL =0x01;     // P4.0 = PWM

  TBCTL = TBSSEL_2 + TBCLR ;     //时钟源为MCLK
  TBCCTL1 = OUTMOD_3;
  TBCCR0=8000;       //频率
  TBCTL |= MC_0;     //打开定时器,计数模式0

  while(1)
  {
      TBCCR1=2000;     //占空比
      for(i=0;i<120;i++)
      {
      delay_ms(500);
      }
      TBCCR1=6000;     //占空比
      for(i=0;i<120;i++)
      {
      delay_ms(500);
      }
  }
}

网友A:
楼主参考一下
#include "io430.h"
#include "Config.h"
int main(void)
{

   WDT_Init();
   Clock_Init();

   P4DIR =0x02;     // P4.0作输出,其余各位端口方向不变。
  P4SEL =0x02;     // P4.0 = PWM

   TBCTL = TBSSEL_2 + TBCLR ;     //时钟源为MCLK
   TBCCTL1 = OUTMOD_3;
   TBCCR0=8000;       //频率
  TBCTL |= MC_0;     //打开定时器,计数模式0
_EINT;
   while(1);

网友B:
官网例程里也有pwm例程

网友:
你需要什么PWM?

网友C:
就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D:
定时器实现吗

网友E:
你确定是这个IO吗

网友:
配置成什么频率的

网友C:
示波器测试不出来吗

网友D:
可以使用延时呢。

网友E:
是不是IO没有这个功能呢?

网友F:
TBCTL |= MC_0;     //打开定时器,
定时器都没开怎么会有波形,MC_0是停止模式

网友G:
引用 网友H:
https://wenku.baidu.com/view/c7f7c117240c844768eaee52.html

这个参考的了,,很不错的介绍

网友I:
注意其中寄存器设置与pwm信号输出引脚的对应关系

网友:
配置有问题吧

网友J:
建议查看一下硬件的问题

网友K:
https://wenku.baidu.com/view/86c9b151f78a6529647d5388.html

网友L:
你使用的是哪个引脚?

网友I:
P1.2-TA1,TACCR1,TACCTL1;,P1.3-TA2, TACCR2,TACCTL2

网友:
你测量的引脚是否正确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楼主参考一下
#include "io430.h"
#include "Config.h"

这个能够输出PWM吗?

网友K:
https://wenku.baidu.com/view/c7f7c117240c844768eaee52.html

网友J:
有可能是IO引用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