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AMS1117与SPX5205的散热问题

楼主(2018-03-23):
想用SPX5205替换AMS1117稳出3.3V给32芯片供电,AMS1117时间稍长就会发热,不知道SPX5205效果会不会好点。

网友A:
基本没有啥差别,  除了静态电流引起细微的差别, 发热量基本相同

网友B:
可以加散热片的

网友C:
SPX5205发热会不不小点呢?

网友D:
这个问题和实际电流有关系

网友E:
1117的输入电压是多少?LDO的线性器件就有个效率问题

网友F:
感觉还是用1117较好些

网友G:
烫指的是多少温度?1117这些LDO的效率本来就很低的40-50几度很正常

网友H:
LDO能有40-50几度?不应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