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MOS与PMOS封装问题

楼主(2018-03-23):
请教一下各位NMOS管与PMOS管的TO-252封装引脚排序是一样吗?谢谢各位

网友A:
一般是一样的,具体芯片看datasheet
PS:话说这种问题都拿出来问,不怕版主封了你吗

网友B:
你这是三极管,不是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一样的,具体芯片看datasheet
PS:话说这种问题都拿出来问,不怕版主封了你吗[em:12: ...

谢谢指教,,水平有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