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硬件流控制

楼主(2018-03-23):
STM32,库函数开发,在配置串口的时候遇到一个叫做硬件流控制的函数,不太懂,还请各位老鸟指教,如果方便给段例程那就再好不过了!在此先谢过!

网友A:
用开发板例程就好,默认硬件流。

网友B:
硬件流:RTS/CTS  (Request To Send/Clear To Send)即请求发送/清除发送协议,用于半双工时的收发切换,半双工的意思是说,发的时候不收,收的时候不发

网友C:
怎么区分收发呢?缺省时是DCE向DTE发送数据,当DTE决定向DCE发数据时,先有效RTS,表示DTE希望向DCE发送。一般DCE不能马上转换收发状态,DTE就通过监测CTS是否有效来判断可否发送,这样避免了DTE在DCE未准备好时发送所导致的数据丢失。

网友D:
在发送之前告诉你我要发送数据(有效RTS),通过检测CTS来查看这个时候总线是否空闲,来决定是否可以发送数据

网友E:
一般情况下硬件流很少用,USART中也很少用到,只做了解即可,不必深究

网友F:
如果通讯比较快,还是有用的

网友G:
硬件流是RS232这种通信接口标准定义的控制,防止数据在双向发送时,出现冲撞或丢失。

网友H:
232的硬件流控制,是专门用于连续数据流速率的控制,防止收发缓存溢出的一种手段。

网友I:
硬件流控制硬件流控制常用的有RTS/CTS流控制和DTR/DSR

网友J:
将通讯两端的RTS、CTS线对应相连

网友K:
这就是两个流控制的选项

网友L:
硬件流控制(包括RTS/CTS、DTR/CTS等)

网友:
硬件流控提供了用于流量情况指示的硬件连线(CTS/RTS)

网友I:
硬件流控制必须将相应的电缆线连上

网友J:
用CTS来起动和暂停来自计算机的数据流。

网友K:
流控制主要应用于调制解调器的数据通讯中

网友L:
软件流控制XON/XOFF(继续/停止)

网友:
在STM32中采用硬件流控制RTS/CTS时,没有办法和PC的串口调试助手进行通信,而不采用流控制就可以正常通信。

网友M(2019-01-10):
哪个库函数里面有硬件流控制的函数? 我也正要用到这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