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错 fatal error

楼主(2018-03-23):
在ccs中报错 fatal error #1965: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HX711.h",但是我电脑里没有这个源文件,添加不了,大家知道应该从哪里下载吗

网友A:
这个是你自己的头文件啊,你没有添加吗

网友B:
比如include "HX711.h"

网友C:
如果没有,你就把他取消了,找到定义头文件的区域,添加//注释掉,再去编译

网友D:
注释掉,估计程序就出现一堆错误了
还是应该添加hx711.h的

网友E:
可以添加啊,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头文件里面添加了什么东西,你试试吧

网友F:
右键你的工程名字,选择properties,在Compiler标签下找到Include Options,然后在右边的窗口中可以看到编译路径的添加。看下你的文件是否有在相应的编译路径中,没有添加进来

网友G:
HX711是一个低速高精度的ADC芯片,一般用于做电子秤,所以HX711.h文件需要自己去编写

网友H:
如果你的程序是在哪儿下载的话,那就是下载的时候缺少了这个文件,所以你现在需要的是自己编写这个文件并且添加到工程中

网友I:
这个.h的不是厂家直接给提供的么?

网友J:
出错原因是编译器找不到你所指定的那两个头文件。

网友K:
include时写上完整的路径名。

网友L:
你肯定没有添加进文件

网友M:
可以把程序简化后发到这里吗?

网友N:
找到这文件,直接copy到工程路径下面

网友J:
首先确定是不是真的存在这个头文件

网友N:
或者通过相对路径进行链接

网友M:
需要测试看一下。

网友L:
在软件最左端Files中,点击右键出现add file,你打开选择文件添加后编译就行了。

网友K:
在编译器的默认头文件路径中添加你自定义的头文件存放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