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4V铅酸蓄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18-03-23):
充电电压为27V
蓄电池为24V 26AH
请问充电的三个阶段的问题:
1、第一阶段恒流充电,电压不断上升到哪个值转入恒压充电?
2、恒压充电到电流下降到多少ma认为蓄电池已经充满?
3、第三阶段进入浮冲电压是多少,浮冲什么时候结束?

谢谢。

网友A:
浮充电压25.5V即可;浮充时间永久。

网友B:
这个浮充电压在25v即可,时间可以灵活掌握

网友C:
浮冲电压永久?这句话意思?

网友D:
24V如果是两个12V串起来呢,有什么差别

网友E:
这个样子的话牵扯到一个均压问题

网友F:
永久就是一直加电充,直到拔下充电器不充电为止;12V串联暂时顶替可以,不宜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