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你知道怎么在单片机里做指示灯吗?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8-03-23):
高电平时候红灯亮,低电平时候绿灯亮。

楼主:
一个IO用两种色光表示两个状态,是不是很厉害,刚才微信群看到的,感觉很厉害,单片机系统中会经常用到这个的。
高阻状态就是两个灯都亮。

网友A:
漂亮,这个看似简单,实际上太强大了。
上电瞬间,应该两个都会亮一下,这个时候高阻,然后进入稳定的01状态。漂亮。

网友B:
上拉或者下拉实现的。

网友C:
指示灯最好不要这样接,用三极管吧,你这样电路很不稳定

网友D(2018-09-10):
引用 网友C:
指示灯最好不要这样接,用三极管吧,你这样电路很不稳定

一直都用三极管的。这种不知道稳不稳,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楼主:
一个LED你还稳不稳的。必须的稳。IO驱动LED还是很稳的,电流够了,不大不小。

网友E:
挺简单的,可以用来检测IO

网友E:
我看过很多也是这样指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