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WM模块值更新问题

楼主(2018-03-23):
28335DSP, 在使用EPWM模块时, EPwm1Regs.CMPCTL.bit.SHDWAMODE = CC_SHADOW;

EPwm1Regs.CMPCTL.bit.LOADAMODE = CC_CTR_ZERO;
配置为影子(阴影)模式,当有一个新的值A1赋给CMPA时,要到下一个CTR=0时刻这个A1值才会加载到CMPA中。但是在跑程序的时候,发现一旦新的A1赋给CMPA,CMPA寄存器里面的值立即更新为A1且此时CTR不为0。
请大神帮忙解释下

网友A:
有些手册会和实际情况有所出入也是常事

网友B:
不知道你怎么验证的, 也有可能是调试器的问题
脱开调试器, 直接看 PWM 波形, 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C:
这个就不太明白的了,,先支撑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