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基于STM32F429的DAC输出程序

楼主(2018-03-23):
基于STM32F429的DAC输出程序

网友A: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adc.h"
#include "dac.h"
/************************************************
ALIENTEK 阿波罗STM32F429开发板实验21
DAC实验-HAL库函数版

************************************************/

int main(void)
{
    u16 adcx;
                float temp;
                u16 dacval=0;
    HAL_Init();                     //初始化HAL库
    Stm32_Clock_Init(360,25,2,8);   //设置时钟,180Mhz
    delay_init(180);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USART
    usmart_dev.init(90);                     //初始化USMART
    LED_Init();                     //初始化LED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DACx_Init(225,1);
    MY_ADC_Init();                  //初始化ADC1

                printf("DAC TEST\r\n");
                printf("DAC VAL:\r\n");
                printf("DAC VOL:0.000V\r\n");
                printf("ADC VOL:0.000V\r\n");

    while(1)
        {

                  LED0=!LED0;
                  delay_ms(500);
                        //HAL_DAC_SetValue(&DAC1_Handler,DAC_CHANNEL_1,DAC_ALIGN_12B_R,dacval);//设置DAC值
                                /*adcx=HAL_DAC_GetValue(&DAC1_Handler,DAC_CHANNEL_1);//读取前面设置DAC的值
                                printf("The value of adcx is %d\r\n",adcx);             //显示DAC寄存器值
                                temp=(float)adcx*(3.3/4096);                            //得到DAC电压值
                                printf("The value of adcx is %f\r\n",temp);             //显示DAC寄存器值
                                LED0=!LED0;
                          delay_ms(2000);        */
        }
}